[消費性電子] MICROLIFE 血壓計不顯屏

楼主(2016-10-16):
血壓計無型號,6V供壓,LCD不顯屏,無聲響

主板上的編號

電路上電源輸入端有防反向電壓的二極體保護
但是U1(三支腳)還是燒一個火山口,看不到絲印了!

請問哪位高手可以查出U1的絲印,或是可能可代用的IC? 感謝!

网友A:
很直觀的猜測是LDO

照片不清處, 無法從U1週邊推電路.
也可以看看那顆MCU的型號來猜工作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直觀的猜測是LDO

照片不清處, 無法從U1週邊推電路.

OK~ 明天拍MCU
反正死馬當活馬醫~

网友:
就先拍張清楚點的照片,然後看他U1去哪又從哪來分析分析電路應該可以
有頭緒....否則你得靠看誰有一樣的東西直接告訴你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直觀的猜測是LDO

照片不清處, 無法從U1週邊推電路.

6V 600mA ADAPTER已燒壞

U1 上有火山口

畫出U1的位置

MCU BPM-A01

隱約可看到 U1 7536 (6下面一橫BAR) 似SOT-89,SMD上查不到咧! 有請大師相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6V 600mA ADAPTER已燒壞

是這顆嗎?  电动玩具专用低压差LDO,這摸高級的玩具啊!!
http://cn.made-in-china.com/tupian/mdwdzkj-iMWxvXYOrsRl.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6V 600mA ADAPTER已燒壞

看似 Holtek 的 HT7536
http://pdf.datasheetcatalog.com/datasheets/105/170648_DS.pdf
http://www.holtek.com.tw/documen ... 5-967a-d1d8222129f5
對岸也有一堆類似的品牌產品~~~

大大可以先拆掉 U1, 然後用Power supply 直接從 LDO 的輸出(電解電容)送 3.3V-3.6V 進去看看 IC 跟 LCD 能不能動作

网友:
這台型號是 BP 3BF1-A,三年保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似 Holtek 的 HT7536
http://pdf.datasheetcatalog.com/datasheets/105/170648_DS.pdf
http://www.holt ...

感謝悠閒,諸師指導~
U1 753 移除,血壓計供應6V,另外 U1 OUT供給3.3V,會顯屏了!
請問眾高手: 我有D3  27這兩種SOT-89,可是用絲印查不到規範,求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悠閒,諸師指導~
U1 753 移除,血壓計供應6V,另外 U1 OUT供給3.3V,會顯屏了!
請問眾高手: 我有D3 ...

http://www.1688eric.com/product.aspx?id=384999
http://www.1688eric.com/en/product.aspx?id=3607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1688eric.com/product.aspx?id=384999
http://www.1688eric.com/en/product.aspx?id=360705

感謝斑大,手中這D3 27兩種,是以前與痞友交流來的約20~30顆
三太子因為查不到規範,才想說求助這兩顆的規格,也許可代3.3~3.6V OUT
感謝斑大資料,看來這兩顆不能代用。D3 27你有沒興趣玩,等下回交流時分一半給您!
D3 3.3V Volt Detectors
27 DC/DC 1.8~3.8V Step-Up 2.7V

請問先進,血壓計故障的U1(IN 6V/OUT 3.3),三太子可不可以用SOT223 1117 3.3代用下去?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斑大,手中這D3 27兩種,是以前與痞友交流來的約20~30顆
三太子因為查不到規範,才想說求助這兩顆的 ...

用LM1117-3.3V應該可以動作 (Dropout 1.5V, 只要輸入大於 4.8V 可工作),  但不建議~

腳位不同需飛線
1117本體的自耗電太大(5mA), HT7536只有25uA; 換言之放著都不用電池很容易被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M1117-3.3V應該可以動作 (Dropout 1.5V, 只要輸入大於 4.8V 可工作),  但不建議~

腳位不同需飛線

這台客人只使用6V ADAPTER
且使用時才插電,所以1117 33讚啦!
明天來飛線看看~ 謝!悠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M1117-3.3V應該可以動作 (Dropout 1.5V, 只要輸入大於 4.8V 可工作),  但不建議~

腳位不同需飛線

換上1117 3.3 血壓計LCD屏畫淡,按啟動即無畫面、馬達也未啟動
可能3.3V電壓還不夠,請問! 如問如果用1117 5.0 串一顆二極體讓OUT為4.2V供給MCU
這樣衝,可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換上1117 3.3 血壓計LCD屏畫淡,按啟動即無畫面、馬達也未啟動
可能3.3V電壓還不夠,請問! 如問如果用11 ...

先確認一下各點的電壓數值
大大在9#有試過3.3V可以動作, 不應該換上LM1117就不動!
保守一點再用電供試一下看看, 看看症狀是否相同.

4.2v已高過3.6V快20%了, 硬上怕會有不可預期的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確認一下各點的電壓數值
大大在9#有試過3.3V可以動作, 不應該換上LM1117就不動!
保守一點再用電供試一 ...

OK! 明天再用電功3.6V試試,也許MCU已掛~

网友:
檢查馬達看看,有的會卡住不轉。

网友:
個人覺得 MCU 有工作,沒工作有可能的話,LCD應該不會顯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換上1117 3.3 血壓計LCD屏畫淡,按啟動即無畫面、馬達也未啟動
可能3.3V電壓還不夠,請問! 如問如果用11 ...

這時有量一下 117輸出電壓嗎?
是不是後端有短路拉低電壓?

楼主:
今天太子爺太忙,沒時間搞這台~
謝謝各位先進,後續釐清後,再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時有量一下 117輸出電壓嗎?
是不是後端有短路拉低電壓?

報告舅舅,馬達空轉單測試3V/0.19A~ 是好的
1117 3.3運作時,3.3併沒被DROP下拉~

今天給它換上1117 5.0 + 一顆4148二極體,待機空載4.4V,啟動後無屏3.8V,
過幾秒,馬達還是不動,故障碼一樣顯示ERR3 (淡劃)

查Q4、Q5 PNP皆良品,Q3、Q6 的B、C兩腳位都短路,隨便抓兩顆702 PNP,裝上去
故障同前,也同1117 3.3V運作時馬達都不轉,唉! 功夫差,這台收修300,工時賠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舅舅,馬達空轉單測試3V/0.19A~ 是好的
1117 3.3運作時,3.3併沒被DROP下拉~

報告太子爺,Q3/4/5/6 有可能是控制馬達的,可能要出動示波器查一下前端波形是否有波形產生控制~
如前端從 MCU 有波形的話,還有救~

參考控制圖,不確定你那台用的元件

网友:
插一下話,1117輸出入都沒電容不會震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舅舅,馬達空轉單測試3V/0.19A~ 是好的
1117 3.3運作時,3.3併沒被DROP下拉~

爆米花大, 有空先回復當時用電供讓它顯屏的條件看看, 先釐清是機子迴光反照還是有其它內傷~

网友D:
POPCORN大:
  ERR3 會不會是啟動馬達之後,感測壓力"沒有"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POPCORN大:
  ERR3 會不會是啟動馬達之後,感測壓力"沒有"所致!!

有可能是量血壓那個束帶要接上才能感應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米花大, 有空先回復當時用電供讓它顯屏的條件看看, 先釐清是機子迴光反照還是有其它內傷~ ...

唉! 用電供3.6或3.8V 都是屏淡、馬達不動
還有其它晶體、晶片壞,棄修!
另外找出一支故障腕式血壓計,看客人要不要認領接修~
也許還能回補一些逝去的工時~
謝謝!各位先進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