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sim卡開機

楼主(2016-10-16):
小弟手上有隻motorola w220
有不用sim卡正常開機的方法嗎?
感謝~~

网友A:
插一張無用的SIM卡應該可以!如果沒有無用SIM卡就當我沒說。抱歉沒幫上忙!

网友B:
一般的手機不是沒插SIM卡也是可以開機的嗎?這支例外嗎?

网友:
無效的SIM卡+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一張無用的SIM卡應該可以!如果沒有無用SIM卡就當我沒說。抱歉沒幫上忙! ...

大大~~小弟拿報廢的sim卡
畫面一直顯示"sim卡錯誤",無法進入選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手機不是沒插SIM卡也是可以開機的嗎?這支例外嗎?

大大~~
這"智障"手機,沒插sim卡還真不能進入選單

楼主:
大大~~
沒用

网友C:
應該是要拿你目前在用的sim卡,插上,六個點對中就行了,

网友D:
小弟剛用"Motorola 3310"不插SIM測試,真的無法進入選單。
只會顯示"請插入SIM卡"或可以調整音量。

補充內容 (2016-10-18 08:17 AM):
打錯誤廠牌~~現在才發現...
是用"Nokia 3310"來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這"智障"手機,沒插sim卡還真不能進入選單

我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要拿你目前在用的sim卡,插上,六個點對中就行了,

看來連當鬧鐘的希望都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弟剛用"Motorola 3310"不插SIM測試,真的無法進入選單。
只會顯示"請插入SIM卡"或可以調整音量。

就是這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剛用"Motorola 3310"不插SIM測試,真的無法進入選單。
只會顯示"請插入SIM卡"或可以調整音量。

大大這兩台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