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ioneer VSA550 av擴大機 沒有聲音

楼主(2016-10-16):
型號VSA550,5.1聲道很老機,因不小心,地綫碰到大功率電晶體對管C極,導致沒有前中後置聲音,沒燒保險絲,可著機有顯示,開機繼電器有啟動聲,試插耳筒聽要鈕到最大聲有少少聲音,面板有個SPEAKERS按鈕,可開關喇叭聲音,正常開或關一下按鈕,會聽到一下繼電器聲音,現在沒有了

查了圖中第二張左紅圈有個好似是碳膜電阻4.7R開路,串聯了二個金屬膜電阻4.9R替代,但都是這樣
查了後級3對大電晶體對管推動管及前面小公率電晶體及相關電阻都沒事,因對擴大機電路不太懂,所以差不多整機零件逐個測,但都沒事
唯一沒查有可能是集成晶體壞了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看中點電壓是否接近0V
不知是否是VSA5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中點電壓是否接近0V

不知是否是VSA550

你好
中點電壓量後級輸出端,用DC檔2000MV接近0 ( 0至-5跳動)左右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中點電壓量後級輸出端,用DC檔2000MV接近0 ( 0至-5跳動)

與好的線路比對個點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與好的線路比對個點電壓

沒有得比較,左右都沒聲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有得比較,左右都沒聲音

對地量功率晶體C腳有電壓多少?
B對 E腳要有0.5~0.6V電
以上是強放線路

猜主電保險絲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地量功率晶體C腳有電壓多少?
B對 E腳要有0.5~0.6V電
以上是強放線路

你好
用表DC量大電晶體BE腳三對都是 0.5 V

電晶體NPN 3個是都對地量C 35V  E -9.7
           PNP 3個都是對地量C-54.3V  E -9.7

在網上找到VSA730電路圖和550有9成相近,因SIZE太大上載不到
http://www.go-gddq.com/html/TuZh ... 2014-12/1299233.htm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用表DC量大電晶體BE腳三對都是 0.5 V

電晶體NPN 3個是都對地量C 35V  E -9.7
         PNP 3個都是對地量C-54.3V  E -9.7

基本上電壓不對(+-是對稱)要檢查地線有開路
http://bbs.pigoo.com/thread-60213-1-1.html 就是地線有開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晶體NPN 3個是都對地量C 35V  E -9.7
         PNP 3個都是對地量C-54.3V  E -9.7

請教應從那裡怎樣查地線有開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教應從那裡怎樣查地線有開路

整流器之後大電容查看

大電容電壓先量要對稱

E腳銪-9.7V 故你周邊晶體或電阻肯定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器之後大電容查看

大電容電壓先量要對稱

你好
電路圖+-56V到後級,是量EF和FD二個大電容各電壓是否一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電路圖+-56V到後級,是量EF和FD二個大電容各電壓是否一様?

對地 YES
E腳銪-9.7V 故你周邊晶體或電阻肯定故障

故障,電晶體NPN 3個是都對地量C( 35V  E -9.7)  +5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地 YES
E腳銪-9.7V 故你周邊晶體或電阻肯定故障

二個大電容各自量有28v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二個大電容各自量有28v

電晶體NPN 3個是都對地量C 35V  E -9.7
           PNP 3個都是對地量C-54.3V  E -9.7
二個大電容各自量有28v

到底B+是28V 35V 54V ?
      B- 是28V 35V 54V ?

前後資訊對不攏ㄝ

楼主:
你好
直接量大電容量錯,應對地量 B及 -B
但量的时特然熄機,不知何因烧了 110v變壓器,可能表針碰到其它腳
變壓器沒有燒焦味,初和次級沒有阻值應開路
拆開內裡應有保險電阻保護嗎

補充內容 (2016-10-19 09:40 PM):
更正初級開路次級沒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晶體NPN 3個是都對地量C 35V  E -9.7
           PNP 3個都是對地量C-54.3V  E -9.7
二個大電容各自量 ...

你好
變壓器好在有保險絲保護,換了沒事
對地量了二個大電容
+B  19V
-B  -38V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變壓器好在有保險絲保護,換了沒事
對地量了二個大電容

良心建議 交給專業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變壓器好在有保險絲保護,換了沒事
對地量了二個大電容

雙電源 !

表棒位置: 請先自我心理建立一( 比較電壓)紅棒+黑棒-
假設A B電容器上電壓為:正+19V    比較電壓中間點 0V        負 -19V
則 :
正+19V(紅棒+)    比較電壓中間點0V(黑棒-) ....量到+19V
比較電壓中間點 0V (紅棒+)       負 -19V(黑棒-).....量到+19V
正+19V (紅棒+)            負 -19V(黑棒-) .....量到+38V
請看電容器極性接法...A電容+正電端    A電容-負電端 串接(成比較電壓中間點 0V) B電容+正電端  B電容負電 -負電端....正負值是一比較電壓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雙電源 !

表棒位置: 請先自我心理建立一( 比較電壓)紅棒+黑棒-

你好
之前量末级大管方法錯誤,以為正負電壓不對稱,再量正常
be 全部0.5
c   44  -44
e   0
應全部正常
因沒聲和沒視頻,已查了後級應沒事
發覺 LC7570集成晶體的vdd腳接了個電阻4.7r開路,更換了,著機試,該更換電阻很熱,量了 晶片 vdd和 vss腳阻值得1.5r,阻值那麼低可能壞了
你可知這塊是甚麼晶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之前量末级大管方法錯誤,以為正負電壓不對稱,再量正常
be 全部0.5

LC7570 datasheet(1).pdf (91.92 KB, 下載次數: 15)

楼主:
你好
主變壓器0綫對大電容量正負電壓對稱
接壳地綫對大電容量正負電壓不對稱,
請問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主變壓器0綫對大電容量正負電壓對稱
接壳地綫對大電容量正負電壓不對稱,

接壳地綫, 是為 信號屏蔽與隔離 端。 並非 電力傳輸線供電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主變壓器0綫對大電容量正負電壓對稱
接壳地綫對大電容量正負電壓不對稱,

不正常
應該要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壳地綫, 是為 信號屏蔽與隔離 端。 並非 電力傳輸線供電端。

那綫是由變壓器次級中間條綫0v接了個電容和電阻再接機壳
0v地綫與接壳地綫量有dc 9v電壓,正常應沒電壓,不知何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綫是由變壓器次級中間條綫0v接了個電容和電阻再接機壳
0v地綫與接壳地綫量有dc 9v電壓,正常應沒電壓, ...

一點接地
三.是為了屏蔽雜訊干擾所做的「接地」
是用金屬外殼將電路包起來並將金屬外殼接但電路上的某一個固定電位(通常就是電位參考基準點),
避免電路受到外界的磁場、電場干擾

什麼是「迴路接地」?
由於電磁感應的關係
變動的磁場會在封閉的迴路中產生電動勢
所以如果「地線」形成了封閉的迴路
就會形成「迴路接地」那麼「地線」就會變成「天線」
很容易感應到變壓器或馬達等電機甚至電力輸配線所洩漏的磁場造成「感應哼聲」的問題 !

所以必須像下圖那樣只在輸入的地方「一點接地」!

一點接地 !

沒有聲音。不會響跟這 ,沒有絕對關係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點接地
三.是為了屏蔽雜訊干擾所做的「接地」
是用金屬外殼將電路包起來並將金屬外殼接但電路上的某一 ...

你好
LC7570 燒了,買了塊更換,裝上但唔得,都是沒聲沒視頻
會是新買晶片有不同,因新沒有印`SANYO字不是原裝
相中上面是原本晶片

网友B:
RE: 查了圖中第二張左紅圈有個好似是碳膜電阻4.7R開路,串聯了二個金屬膜電阻4.9R替代 ... ?
4.7R=串聯了二個 電阻4.9R...?

RE: 面板有個SPEAKERS按鈕,可開關喇叭聲音,正常開或關一下按鈕,會聽到一下繼電器聲音,現在沒有了

查此喇叭保護迴路繼電器,為何沒動作...
是本身喇叭保護迴路故障或是中點電壓飄移,使得喇叭保護迴路繼電器,動作。

RE: LC7570 燒了,買了塊更換,裝上但唔得,都是沒聲沒視頻
面板沒亮,此部份的電源是否和喇叭保護迴路繼電器的電源有共同的關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了圖中第二張左紅圈有個好似是碳膜電阻4.7R開路,串聯了二個金屬膜電阻4.9R替代 ... ?
4.7R=串聯了二個 電 ...

因接売地綫碰到大功率管C極,開機面板會著,沒了聲音和視頻,面板SPEAK開關沒反應.正常應有繼電器聲音
查了很久LC7570晶片和電阻4.7R壞了,二個已更換,但都是這樣
相中VIDIO板好似迴路有問題,導致這樣
板紅色圈黑色二條地綫用DC量會10V電壓不正常
於是把相串兩條黑色地綫連接一起,按面板SPEAK有繼電器聲音,試播放音樂有聲音,有沙沙聲,聲音鈕到最大不是大聲
會是新晶片7570有問題?

楼主(2016-11-17):
引用 网友B:
RE: 查了圖中第二張左紅圈有個好似是碳膜電阻4.7R開路,串聯了二個金屬膜電阻4.9R替代 ... ?
4.7R=串聯了二 ...

你好
原來有塊底板地綫接觸不良,導致迴路有問題
電源正負電壓對稱了,面板SPEARS按制有繼電器開關聲音
試播放音樂,聲音不正常,將聲音調到最大,不是很大聲,而且有沙沙聲,試過前中後置都一樣,但按面板DIRECT,聲音正常
請問是甚麼電路出問題?

楼主:
RE: pioneer av擴大機 沒有聲音

查了音調晶片供電電壓測了得5V那麼少,追查下提供正負5.5V電壓給晶片,有個穩壓管壞了導致沒了正電壓,換了新,顯示聲音全部正常了

還有一個問題,末級大功率對管A1254/N3181 3對, 機播放音樂很久,3對管沒有發熱,少少熱都沒有,懷疑管沒有工作
但聽音樂沒有甚麼問題,不知為何?

大功率管測量BE 全部0.4V
對地測量3個PNP C 51V   E 0V
              3個 NPN C -51V   E 0V

楼主:
RE: pioneer av擴大機 沒有聲音(已解决)

引用 楼主:
查了音調晶片供電電壓測了得5V那麼少,追查下提供正負5.5V電壓給晶片,有個穩壓管壞了導致沒了正電壓,換了新, ...

用数字表量電壓0.66r水泥電阻,有輸入訊號, 加大聲量有 50--100 mv以上跳動,應對管正常工作
不知為何大功率管沒有發熱
機已算是修好了吧
主要是燒了 LC7570導致沒有顯示和聲音

楼主:
RE: pioneer av擴大機 沒有聲音 已解決

引用 楼主:
你好
原來有塊底板地綫接觸不良,導致迴路有問題
電源正負電壓對稱了,面板SPEARS按制有繼電器開關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