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0CX520 畫面異常

楼主(2016-10-16):
名牌電視機
開機10分鐘後就出現這畫面
電源版
主板

請教各位大大~
SONY機種出現這種問題.九成是面板嗎?

网友:
面板無誤...

网友:
是十成面板問題
沒有其他選項

网友:
看到這型號都拒收

网友:
面板嫌疑最大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已退修了~

网友A:
SONY KDL-口口CX520 的電視機,無論幾吋均使用相同主機板韌體不同,建議檢查基板上的 SMD (尺寸: 1005) 排磁珠是否開路 (位於主晶片至面板排線連接器間),若開路直接跳線或更換 SMD 的 0 歐姆排阻。
若遇到 HDMI 輸入功能失效,也是SMD排磁珠開路造成,以上是小弟維修同事的電視,所遇到的故障點,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PS:
但是在台灣業界也有人以公制單位稱呼,
以下一個簡單的列表
英制 = 公制
0201 = 0603
0402 = 1005
0603 = 1608
0805 = 2012
1206 = 3216
都是各取長寬的前兩位數
0402代表英制上 0.04*0.02 inch
1005代表公制上 1.0*0.5 mm
(1 inch = 1000mils = 25.4mm)

所以當有人稱0402或是1005的時候,其實指的是同一個大小的零件。

网友B:
三星面板似乎都不耐用,新力用的又特別多, 錢花多也沒有用比較久,正常時畫面是還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NY KDL-口口CX520 的電視機,無論幾吋均使用相同主機板韌體不同,建議檢查基板上的 SMD (尺寸: 1005) 排 ...

謝謝回復...學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面板似乎都不耐用,新力用的又特別多, 錢花多也沒有用比較久,正常時畫面是還不錯..... ...

謝謝回復~

网友:
面板壞了

楼主:
謝謝回復~已退修了~

网友:
是面板死了。

楼主:
恩...SONY都是死面板~

楼主:
我也是這樣覺得..謝謝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