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RMAX ENP550AWT-B

楼主(2016-10-16):
差電  24PIN綠黑接 不會啟動 想說拆來修修看結果拆了不知道要重哪理起手  那顆黃色跟藍色的用電表20K量是0所以才拆下來請問各位師傅了
小弟是國中生 好像只會換換電容..還有量量東西

网友A:
要充實基本知識,量力而為。才不會徒勞無功

网友B:
要多多看書,再加上實際操作,久了才會有經驗。。。。。

國中生願意學,很好。。。。。

我記得我剛上PIGOO時,花了二'三個月狂看站上的維修實例與教學文件。。。。。這樣做也才算學了一點東西。。。。

加油!!!!

网友C:
先歡迎您加入"妨礙資訊蓬勃發展"的行列!
那兩顆藍色與黃色正常的測量值應該為"無限大",如果在板上量測代表可能某處有短路。

至於無法啟動的原因有很多,這需要您去多多翻閱以前的資料或實例,來獲得答案。
同時充實自己的知識,也多手動去做,一定能從中獲得更寶貴經驗與知識喔!

网友:
那個黃色好像是旁路電容還是保險電容....
我記得藍色好像是交連電容
請各位大大賜教!!

网友D:
黃色 標示 TVR 是壓敏電阻 ( 類同 ZNR  , 若問什麼是XXX  搜關鍵字 壓敏電阻,TVR, ZNR ...或是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壓敏電阻      )
常見於 AC 輸入端 做 過電壓保護
壓敏電阻或突波吸收器所能承受的能量或功率有限,不能提供持續性的過電壓保護。

14471 (有時會標示成 14D471 )拆成兩部分  (A) 14 跟  (B) 471
(A) 14 表示 圓盤本體直徑  14表示:14mm  ;  直徑數字愈大 耐受能量愈多。
(B) 471 表示 崩潰電壓  47 x 10(1次方) = 470V
      例如 470表示 崩潰電壓  47 x 10(0次方) =47V

-------
藍色的 字跡模糊看不出來
照片不認真拍   SIMON哥 就沒法認真回答...
有可能是 TVR/ZNR  看編號和 零件腳在圓盤本體上明顯突出。
不過照片裡零件腳不明顯突出, 通常就是 [Y電容]  自行搜關鍵字, plea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多多看書,再加上實際操作,久了才會有經驗。。。。。

國中生願意學,很好。。。。。

大大妳的文章我都有看過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充實基本知識,量力而為。才不會徒勞無功

ok~ 我會去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歡迎您加入"妨礙資訊蓬勃發展"的行列!
那兩顆藍色與黃色正常的測量值應該為"無限大",如果在板上量 ...

我都有大概看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黃色 標示 TVR 是壓敏電阻 ( 類同 ZNR  , 若問什麼是XXX  搜關鍵字 壓敏電阻,TVR, ZNR ...或是 https://zh. ...

不是我不認真拍是縮小的問題QQ

楼主:
我先每篇文章都看清楚再來慢慢詢問QQ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每篇文章都看清楚再來慢慢詢問QQ

很好......

剛開始進步很慢,常卡關。。。。。,

功夫是需要時間磨的。。。。

楼主:
我修之前都會先爬看看有沒有同一款的資料 ~

网友E:
未成年不要修這種高壓的東西,你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网友:
加油,加油,失敗為成功之母

网友F:
小弟弟加油喔~
先將基礎學好最重要~
我是年紀有了!
才有領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弟弟加油喔~
先將基礎學好最重要~
我是年紀有了!

好的~ 我會努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未成年不要修這種高壓的東西,你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學學而已哈哈哈我會注意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