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JBL 1500 Array 超低音爆音

楼主(2016-10-16):
電源變壓器在那音箱裡面
鏡面烤漆用布隔開以免刮傷

這裡提供±70V及±15V
這是前級部分
放大器是橋接放大
做切換開關控制,發現聲音是沒變,切開前級後級後另供音訊聲音是破音,所以故障應該在後級部分

發現兩顆貼片IC故障周邊零件也燒掉,換上故障零件後正常了

网友:
恭喜完修,我覺得擴大器與喇叭分離式較好用。

网友A:
最後一張圖的文字怪怪的...........

把故障零件換上了, 不就等於沒修!?  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後一張圖的文字怪怪的...........

把故障零件換上了, 不就等於沒修!?  XD

你可能是律師
抓段落的文字矛盾...我輸了..下次我會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