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創見 8GB Class 4 SD卡 有時無法讀寫 有時正常

楼主(2016-10-17):
這是一張創見 8GB Class 4 SD卡 讀寫不正常,維修失敗的作品。
現象是讀寫不正常,有時候換讀卡機可以讀寫得到,有時卻不行。
一直找不到問題,拆解後,IC部分也沒看到問題...後來拆了IC也沒辦法修好。
直到今日使用顯微鏡觀察,果然發現問題所在。
無奈,已經拆解了...

拆開後的 PCB 金手指處,有看到問題嗎?

放大放大再放大...就在這裡--上方數下來第三個金手指。
原來是PCB銅線斷裂!

因為已經無法修復, 但還是貼上網站讓癖友們參考。

网友:
不能補錫嗎?

网友:
導電銀膠咧

网友:
這種銅線斷裂應該可以修復,
拿美工刀兩邊隨便刮幾條「傷痕」再補錫,
也可拆一條電線芯放上裂紋處再補錫.

楼主:
其實補錫應該解決。只是因板子已經將Flash memory 取下了,後面用顯微鏡才看到這問題。只能望裂痕興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補錫應該解決。只是因板子已經將Flash memory 取下了,後面用顯微鏡才看到這問題。只能望裂痕興嘆。 ...

蛋蛋的憂傷.

网友A:
直來直往的東西,為何會有裂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來直往的東西,為何會有裂痕?

對ㄚ  直來直往的東西,為何會有裂痕?
可能單點受力 壓到

网友B:
當初不要拆,可以拿去創見換一個新的嗎,或是這SD沒有終身保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初不要拆,可以拿去創見換一個新的嗎,或是這SD沒有終身保固

  啊,這是終身保固的....沒早點查詢,寄回原廠....

网友:
使用導電膠塗一塗說不定救的回來

网友:
學到,下次遇到問題這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