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GV-R867OC-1GI 黑屏不顯維修

楼主(2016-10-18):
這片不明型號是從網拍買的,運費還比本體貴,有人看過GV-R867OC-1GI這個型號嗎? 這個賣家不知怎麼搞的,把所有標籤都撕光光

上雞排店官網怎麼也找不到這個型號,想說它既然是R開頭的,那就從R200系列比對外觀和綴名1GI看看好了,比對半天也就只有GV-R725OC-1GI這個最像啦!

谷歌大神拜一下,原來是跑太快的版本,人家A社這系列最後沒用8xxx命名,所以雞排店只好貼張貼紙來做型號囉!
不信的看倌如果有GV-R7240xx(GV-R865xx)或R7250xx(GV-R867xx)上面有貼紙的話,可以撕開來瞄一下(最好是過保固的啦)。

言歸正傳,維修過程中沒拍到什麼照片,大部分事後補拍的,大家就將就看一下
先打一下耦合電容對地阻抗,每點都接近0.325左右(Diode檔),太好了,GPU應該還活著

開機上電風扇轉、沒嗶聲、黑屏不顯(沒拍到),好像有點不太妙
量一下供電,GPU 0.8~0.9V,DRAM只有0.5V多(沒拍到),GDDR5應該要1.5V才對啊,看起來應該不會太難搞了
找一下DRAM供電的PWM,型號是up1542s,再來去谷歌大神拜一下,沒想到原來神也會有窘的時候,竟然找不到這顆的Datasheet
還好大神名號也不是隨便叫的,還是有三兩三的,找到一篇可以用RT8120A可替代的文,既然如此,那就拿RT8120應用電路來當範本自己來勾勒電路一番。畫啊畫的,诶,怎麼找不到輸出取樣回饋對地端的電阻呀?
仔細再跑一次,還真的只有一個空位,可是空位的地方,看焊點也不像是掉件啊?(真的有時候不能太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管了,焊一顆上去再說,可是RT8120A VREF是0.6V勒(RT8120B是0.8V),有點怕怕的,萬一被那個發文者晃點會不會燒了DRAM ?
再仔細思量一番,啊!應該沒錯! 太小人之心了,我量到0.5Vx應該就是它的VREF,經過計算後阻值差不多是1k1多(圖上有註記算式),翻翻零件盒沒這個0402的SMD怎麼辦?那就只好併2顆2K2權充囉!

好來,上電看看!!

硬碟裝上去進系統看看

來個GPUZ,果然沒錯,就是R7-250

再來個山豬11作ENDING

网友A:
高手!阻值都算得出來!恭喜完修!

网友B:
只能說太神了,
恭喜完修!

网友C:
讓我來打個電玩幫你測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讓我來打個電玩幫你測試一下~~

哈哈! 哪敢勞煩A大聖駕,已經裝給犬子測試LOL去了,
以山豬11成績來看,只比原HD5770笑能好一點點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阻值都算得出來!恭喜完修!

這類PWM的取樣電阻算法都一樣,只要找到Datasheet的Vref就可算出,一般不外乎0.6V或0.8V,
真不確定就先用0.8V去帶,這樣出來的電壓就不會Ov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說太神了,
恭喜完修!

只是運氣好檢到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說太神了,
恭喜完修!

運氣,運氣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 哪敢勞煩A大聖駕,已經裝給犬子測試LOL去了,
以山豬11成績來看,只比原HD5770笑能好一點點而已!! ...

比我用的GTS210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我用的GTS210強啊

A大何不到網拍試試運氣,找些便宜而稍有點笑能的故障板來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A大何不到網拍試試運氣,找些便宜而稍有點笑能的故障板來玩玩.

從沒拍過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哪敢勞煩A大聖駕,已經裝給犬子測試LOL去了,
以山豬11成績來看,只比原HD5770笑能好一點點而已!! ...

恭喜,這張還算是省電!
呵~呵~呵~我就是用同核心的6770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好用的 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