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好點子] 上次提到的簡單的可調式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6-10-18):
http://www.instructables.com/id/Handy-Power-Supply/

中文網頁:
http://regishsu.blogspot.tw/sear ... dy%20Power%20Supply
作者是台灣人,本來是在英文的INSTRUCTABLE網中看到,後面發現有留中文的網址,
這東西感覺更換裡面的dc TO DC 模組還可以有更高電壓的輸出(掏寶網有看到1.3~35v
的)
我個人感覺不錯的地方在於使用筆電的變壓器就可以簡單轉換電壓,就是不知道電
流的部份可不可以一起調整了!

网友A:
不知道隨便找就一堆的那種 連續可調高降低電壓的模組 上面的電阻改成跟 電阻長得一模一樣 但是比較高級的 編碼器 不知道能不能應用

很單細胞的想法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隨便找就一堆的那種 連續可調高降低電壓的模組 上面的電阻改成跟 電阻長得一模一樣 但是比較高級的  ...

不行喔,編碼器是屬於數位信號,意思就是模擬連續的按鍵信號,通常是輸出給 MCU 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行喔,編碼器是屬於數位信號,意思就是模擬連續的按鍵信號,通常是輸出給 MCU 用的。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8%E7%A2%BC%E5%99%A8

恩 我剛剛有針對編碼器 爬了一些文

那麼 電位器 可行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8B%E8%BD%89%E7%B7%A8%E7%A2%BC%E5%99%A8

恩 我剛剛有針對編碼器 ...

電位器,一般就是可變電阻吧,就是他文章那個轉轉轉的精密可變電阻是一樣的。

网友C:
如果是上圖那種的  我有4個類似的  一個還是數位控制的

我現在在想  就買大陸做好來用就好

因為我看數量不會超過20個
你看這討論區就知道    說想要比真的想要的還多
看看拉  反正小組還沒成型     我也不能單打獨鬥  我沒那個能力組織

网友D:
這台很帥,應該很適合初學者或是有需要的人的第一台直流電供,
可提供進一步的產品連結嗎?我來研究一下可行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這台很帥,應該很適合初學者或是有需要的人的第一台直流電供,
可提供進一步的產品連結嗎?我來研 ...

真的想要這種的    這東東簡直跟小兒科一樣

組這一台不到半小時就能用了
https://world.taobao.com/item/70 ... -GBK&thwarea=hw

電壓可變電阻我用全密封  電流那個則是十轉線繞可變電阻
OLED 顯示表頭是我自己的 連結我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想要這種的    這東東簡直跟小兒科一樣

組這一台不到半小時就能用了

感謝,淘寶在玩這套了,無法看! gan!

网友:
看看這個  人家做到500元台幣而已n_095|   該有的都有
https://world.taobao.com/item/35 ... 997196601.46.9NoR6w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這台很帥,應該很適合初學者或是有需要的人的第一台直流電供,
可提供進一步的產品連結嗎?我來研 ...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iw=1600&bih=770

网友C:
引用 网友C: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7.5A+%E9%99%8D%E5%A3%93+%E9%BB%91%E6%AD%A6%E5%A3%AB&safe=off&so ...

http://nxtmarket.info/item/7088089638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nxtmarket.info/item/7088089638

感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上圖那種的  我有4個類似的  一個還是數位控制的

我現在在想  就買大陸做好來用就好

恩恩 因為之前在網路亂逛 有看到一種可變電阻 他有一個名稱我忘了 反正就是比一般的可變電阻 來得好一點吧

那個名稱我真的想不起來  QQ

网友:
這個電壓電流看來表頭不錯,比指針價錢便宜
我也有託人買17RMB,下週會到吧,,,
我也是在規劃中有一年了吧,用Lm723, 可是低頻變壓器價格真不便宜。。

网友:
兩組電源最好完全隔離比較實用,共同地使用起來限制比較大。

网友E:
這種版本有興趣嗎?  土炮組裝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這種版本有興趣嗎?  土炮組裝版~

這個好,這個帥,大大願意起個頭,將你的經驗分和大家分享嗎!
PMC 需要你們的全力相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這個好,這個帥,大大願意起個頭,將你的經驗分和大家分享嗎!
PMC 需要你們的全力相助! ...

其實這是"組裝"版,是購買掏寶上的模塊,自己裝到外殼上,可以隨自己意思和case空間進行規劃
像第一台的版本有
1. 0-30v 7.5a 的數顯可調電源-->掏寶上的模塊
2. 19v 筆電變壓器-->接頭壞掉的筆電變壓器裝進去
3. 5v usb 數顯電壓電流-->5v 的變壓器裝進去
4. 0-16v 3.9a 數顯可調電源-->筆電變壓器改裝變成可調

以上是手邊有的東西拆來裝,目前使用是蠻方便的,常用的功能都有
usb 充電,筆電充電,兩組獨立電源,配合筆電轉接頭(不同筆電的充電頭),應該可以滿足大部分人的要求~
就是外觀醜了點~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其實這是"組裝"版,是購買掏寶上的模塊,自己裝到外殼上,可以隨自己意思和case空間進行規劃
像第一台的版本 ...

就是外觀醜了點~

客氣了,自己的孩子不會說它丑的,反而會有點成就感!
個人忝為 PMC 的版主,一直想做些事,但由於某些因素,有些事真的很不方便。例如我是聽障,一些連絡的事很不方便,我也無法用手機(這年頭居然有人沒用手機,怪咖一個)!
在先前我也有提過要提一個DC POWER SUPLY 的提案,找了很多範例,但願意幫我的人不多!

我的想法是:
1. 我重新提案,就以你的實作為標的物
2. 大大來擔任技術指導,痞友有任何問題,大家可柤互討論,大大可可適時提出援手,提高成功率,參加的人更可藉此學到一些 MAKER 的實作經驗,日雀修也應該沒啥問題,因為到底是自己組裝的,再也熟悉不過了!
3. 若有需要團購些什麼零組件,我可支援統計,再請痞酷的大姐頭幫忙

這樣就具体多了,相信痞友們也能都有一台實用的直流電供可使用!
另外 PMC 成立之初,很多人都有不錯的建議,更希望大家能不吝提出來,能幫忙的我一定幫到底!
這樣如何?感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客氣了,自己的孩子不會說它丑的,反而會有點成就感!
個人忝為 PMC 的版主,一直想做些事,但由於某些 ...

其實,小弟是看了您的想法和初衷後才想要po照片出來,目前都是在大陸論壇混,看了很多神人的diy後,起而效法的~
原本也買了一般常見的電供,但是用起來就是不爽,才想自己搞一台來用,也託同事在掏寶買模組回來裝,組合出一台自己的電供,就像您說外觀再醜也是自己的小孩,只是圖個爽而已,大陸用詞是"折騰"

其實電供是一個很好diy 開始,高職時第一個實習成品就是電供,技能檢定也有電供,只是都是制式化了的成品,缺乏自己的創意...

我也支持這個開一個討論串,題目可能叫我的第一台電供之類的,

我的想法有一些...
1. 主要的模塊核心來源
2. 成員手邊的零件可不可用的討論,盡量用既有的不要再買(舊變壓器利用之類)
3. 基本電的觀念(這個接110v 安全要注意)

閃過太多想法,算了,我們就開一個來試試看,且戰且走,成員發問問題,大家幫忙解答,進度一直更新,討論區也會活絡,互相成長學習,這不就是開這區的目的嗎?

話講前頭,此區為自願性服務分享,講到錢就傷感情,這點要注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實,小弟是看了您的想法和初衷後才想要po照片出來,目前都是在大陸論壇混,看了很多神人的diy後,起而效法 ...

感謝 KXMIL 大,
我己在 http://bbs.pigoo.com/thread-62287-1-1.html 發起實作,請大家參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