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窗型冷氣基板燒壞

楼主(2016-10-18):
三洋窗型冷氣
DC直流馬達故障會連同基板燒毀
要如何判斷馬達故障才不會才不會燒毀
基板保險絲會燒毀
不然插上去再多基板,也不夠換

网友A:
建議買個3A~4A覆歸型過載保護器,夾在已燒斷的保險絲上
這樣維修時就不怕一直燒保險絲

网友:
你做了咋,連張像樣的圖都沒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議買個3A~4A覆歸型過載保護器,夾在已燒斷的保險絲上
這樣維修時就不怕一直燒保險絲 ...

請教:

若以 SA-R/L22B 這台規格為例
規格上說運轉電流是 3.2A
但沒標示 瞬時啟動電流大小
若依前輩建議使用的 "3A~4A覆歸型過載保護器"
覆歸型保護器,是否有機會一直誤動保護跳脫

想問的問題是 - 覆歸型過載保護器大小選用方式是 ?
以上述為例 "運轉電流是 3.2A"
那該選用哪個範圍的過載保護器

先謝謝了

品牌Sanyo三洋
型號SA-L22B, SA-R22B
產地台灣
外型尺寸(寬*高*深)寬50 x 高34 x 深64 (cm)
室內機外尺寸(mm)-
室外機外尺寸(mm)-
安裝尺寸(寬*高)寬53 x 高36 (cm)
能源效率等級第一級
EER3.40 (W/W)
保固全機三年保固、壓縮機七年保固(須上網登錄)
冷媒配管-
冷房(氣)能力2.2 kW
電源220V
室外機重量(kg)-
除濕能力1.3 l/h
出風口左/右吹
冷氣類型窗型冷氣
室內機重量(kg)-
暖房能力-
適用坪數3-5坪
冷媒規格R410
運轉電流3.2(A)
商品重量33(kg)
年耗電量(度)776 (度)
消耗電力0.647 (kW)
供電方式其他

网友:
可以先量看看馬達是否有故障 很受用

网友:
馬達會壞應該不多----用手轉軸心不卡應該就不會有問題
控制板機率高

怕燒不會加一個過載的燈泡做保護

短路燈就量了不會燒控制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教:

若以 SA-R/L22B 這台規格為例

你這個規格表所寫的電流是整機的運轉電流,包括了壓縮機 . 兩顆風扇馬達和基板上的少許電流
而這裡我所要講的是基板保險絲上會經過多少電流,壓縮機的電流是不經過基板上的保險絲,
所以樓主才會說馬達壞會燒基板,其實馬達壞基板也不會燒壞,會燒的只有保險絲,

窗型機會燒保險絲,可能的地方有變壓器 . 風扇馬達 . 基板 . 基板上的突波吸收器,
若是大噸數的分離式冷氣,還包括一顆AC繼電器,而開機之後保險絲馬上燒斷,一般都是風扇馬達壞

所以過載保護器是要夾在已燒斷的保險絲上代替保險絲功能,記得基板上的保險絲好像是4A

网友:
前兩天碰到一個案例,保險掛點、NTC 只剩下一半,其它元件包含直流馬達看似正常。

有空來測看看變阻器與濾波電容,如果這兩個都是正常的話,這案例可就奇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這個規格表所寫的電流是整機的運轉電流,包括了壓縮機 . 兩顆風扇馬達和基板上的少許電流
而這裡我所要 ...

謝謝指導

原來是我沒搞懂實際控制電路原理
控制板跑的是小電流
主動元件的大電流是走繼電器大接點
大電流已經過繼電器做局部隔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