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行車記錄器固定架改裝

楼主(2016-10-18):
這是去年看電視買的第二個行車記錄器,記錄不掉秒和Full HD所以試用=購買。先前那台就做車後記錄用。

前陣子下雨,觀察夜間監視容易出現殘影、車牌辨識效果差,也不強求。

不過偶而在長日曬下吸盤便會罷工,一直想來改善一下。一時想起舊牙刷,馬上動手。

變裝前

按溝槽加工

組裝

固定在照後鏡桿上

駕駛的角度

外部樣貌

固定在照後鏡支撐桿上,不怕日曬,也不至於影響開車視線。

网友A:
好一個廢物利用
不過行車紀錄器記憶卡也是很重要最好要C10的
現在行車紀錄器都高清的 檔案相對也很大
以我的紀錄器來說1080P 30真720P 60真
10分鐘就要1G了

网友:
很不錯的改裝~
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一個廢物利用
不過行車紀錄器記憶卡也是很重要最好要C10的
現在行車紀錄器都高清的 檔案相對也很大
10分鐘就要1G了

是欸,

這一個記錄器的好處是檔案之間重複1秒,前一個記錄器的檔案間掉18~20秒,如果發生事故,就要碰運氣了。

网友B:
開車前隨時注意行車記錄器是否有在錄影,常常發生記憶卡有問題,真正要用時,卻沒有影像。偶爾需要將紀憶卡拿下重新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開車前隨時注意行車記錄器是否有在錄影,常常發生記憶卡有問題,真正要用時,卻沒有影像。偶爾需要將紀憶卡 ...

另外,線路問題也要注意,

一般設定下停車關電時記錄器不久也會關機,而且會發出響聲。如果正常車輛發動行駛狀況下卻聽到記錄器關機的聲音,有可能線路供電出問題,要找出原因,避免需要時沒有錄影佐證的窘境。

网友:
這樣也行 真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