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1變頻洗衣機 W1589XN 無法運轉 脫水

楼主(2016-10-19):
洗衣機一般按下電源 開始鍵不是都会先偵測衣服的重量,洗衣機盤會正轉反轉各三圈嗎?
但是這台洗衣機的故障情況是 電源按下去→啟動鍵→然後洗衣盤沒有動作
,水位的燈一下在偵測 上下跑 上下跑

獨立脫水有聽到排水馬達動作 但是無法脫水選轉,請問各位前輩該從那一個方面去檢查呢??

网友:
水位開關試試

网友:
洗衣槽蓋的檢測開關

网友:
基板問題大。找人來看比較快。

想自己修的話,先確認電壓,再用示波器量 TX/RX,L1/L2/L3/H1/H2/H3 與 U/V/W 信號(高壓注意)

楼主:
基板確認沒有問題唷~因為換了一個基板問題一樣
所以在猜想是否是水位開關的問題
但是東元零件特貴

网友:
查一下起動電容看看。

网友A:
給的資訊太少說的又不清楚
這台按啟動偵測衣量不是洗衣盤先轉
是內桶記得先正反轉一次後才是洗衣盤轉
所以你按啟動是洗衣盤沒轉內桶有轉嗎?
但你後面又說單獨脫水無轉應該代表內桶也沒轉
跟我遇到情況不同

這款修過兩次

网友B:
說的不清不楚,隨便找張圖來交差了事,該扣分!
自助人助,自己都不想解解決問題了,要別人如何幫你!

网友:
pressure sensor 如果有訊號的問題,脫水不動有可能,但洗衣不動也不進水就有問題。

換那塊基板?接線圖弄上來看看?

還有,變頻洗衣機是沒有啟動電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說的不清不楚,隨便找張圖來交差了事,該扣分!
自助人助,自己都不想解解決問題了,要別人如何幫你!n_1 ...

cremaker 大大 怎麼會不清楚呢?故障情形就是無法運轉跟脫水
一直卡在偵測水位那邊 無動作 無盡水 水位燈一直從低水位跑到高水位 再從高水位跑到低水位(循環)
因為洗衣機面板不是很清楚~所以在網路上找一樣的型號這樣大大比較容易判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給的資訊太少說的又不清楚
這台按啟動偵測衣量不是洗衣盤先轉
是內桶記得先正反轉一次後才是洗衣盤轉

旋轉盤都不會轉唷~"~
一直卡在偵測水位那邊 無動作 無盡水 水位燈一直從低水位跑到高水位 再從高水位跑到低水位(循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說的不清不楚,隨便找張圖來交差了事,該扣分!
自助人助,自己都不想解解決問題了,要別人如何幫你!n_1 ...

我因該再補張線路圖因該會比較好判別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旋轉盤都不會轉唷~"~
一直卡在偵測水位那邊 無動作 無盡水 水位燈一直從低水位跑到高水位 再從高水位跑到 ...

卡在偵測一直循環不會跳水位也無故障碼?那我沒遇過此情況
換過機板也沒用?那真的詭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在偵測一直循環不會跳水位也無故障碼?那我沒遇過此情況
換過機板也沒用?那真的詭異了 ...

真的.水位一直偵測
獨立按脫水也無法動

网友:
有出現代碼嗎??

网友:
洗衣機的水位偵測??? 水位偵測有個管子,看是不是管子鬆脫了!?

我家用了約15年的洗衣機,還發生過固定水位偵測管的繩子,用了N年磨斷了,
管子沒脫落,卻讓塑膠接頭裂開,用矽利康才把它封好...

但因為你洗衣機連測重都不轉,應該不是水位偵測管子的問題。

网友:
蓋子的安全開關,看看有沒有壞,或蓋好沒壓到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