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K40ID 開機燈亮後即滅 無法啟動

楼主(2016-10-19):
各位好
手上有塊筆電主板AUSU K40ID 開啟電源開關後燈亮幾秒後滅掉,可以看到風扇抖動一下,但不能開機,參考了網上的案例後,去查了這個8206A的個腳位供電是否正常,但我無法確定腳位方向,因此在此發問我量測的電壓是否正確,謝謝

K40ID全貌

K40ID全貌

8206A晶片近照

8206A晶片近照

网友:
目前看電壓應該都正常左下是第一腳逆時針算
先將記憶體拆下清潔一下看看再裝上如果依樣可以考慮刷BIOS正確版號在記憶體座那被畫黑的那裏

楼主:
獅子魚你好
記憶體擦亮裝上後一樣,這版號K50ID (0213A)有地方可以抓嗎?

請問在無法開機進BIOS情況下有辦法可以更新?

网友A:
這個應該是有短路造成保護電路啟動不讓NB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應該是有短路造成保護電路啟動不讓NB開機

papago10000你好,請問我該從何處先找短路,謝謝

网友A:
先用電表量測不供電下各電源是否有跟GND短路,不然就是零件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電表量測不供電下各電源是否有跟GND短路,不然就是零件短路了

好的~我先查看看,謝謝

网友A:
如果不行我再想想看

网友B:
您好,待機電路 ,3V 5V 看都好的 開機測各組輸出電壓是否正確,如 CPU 核心電壓,RAM 電壓等,
感覺上是  "橋晶片" 故障也會如此現象,應看開機電流跑至多少斷電,較易提供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行我再想想看

我量測到此兩顆兩邊焊點皆對地導通,是不是就是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待機電路 ,3V 5V 看都好的 開機測各組輸出電壓是否正確,如 CPU 核心電壓,RAM 電壓等,
感覺上是  "橋晶 ...

rrb560925 你好
手邊只有三用電表可以用,電流這部分我沒辦法看了,呵呵

网友B:
您好:如果兩邊對地都是 0 歐姆 哪就是!
good luck!

网友:
我只是過來學習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如果兩邊對地都是 0 歐姆 哪就是!
good luck!

感謝~經過更換後還是一樣情況,卻發現壓顯示晶片後可以開啟進入BIOS,看來找到原因了(要重植晶片),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經過更換後還是一樣情況,卻發現壓顯示晶片後可以開啟進入BIOS,看來找到原因了(要重植晶片),哈哈 ...

您好,短路情況,應要考量其負載電路,單就電表測量往往會錯判方向!
IC 拔取時,要測D S 間是否短路,若無則是負載電路之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量測到此兩顆兩邊焊點皆對地導通,是不是就是短路了?

這2顆電感應該是cpu vcore,,你有裝著cpu,所以量到的值會接近0是很正常吆,不見得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2顆電感應該是cpu vcore,,你有裝著cpu,所以量到的值會接近0是很正常吆,不見得是短路 ...

沒錯~CPU拿掉後在量一次,正常無短路

ASUS這內顯1G的板子聽說顯示晶片也不是很好,後來就放棄修這塊板子,換了一塊二手K40IE內顯512的版本,目前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2017-02-06):
同樣情形送修過,換了風扇竟然就正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