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ONKYO TX-SR500 繼電器更換問題

楼主(2016-10-19):
ONKYO TX-SR500
這台狀況是有時候大聲小聲左右邊時有時無...
清過繼電器,蛋過一段時間後又復發~
擴大機正面~
背面~
型號~
內部~
繼電器是 NAIS ALA2F24 這顆~
繼電器的DATASHEET~

請問痞友們~
我在沒有屋頂的拍賣找顆繼電器,有找到可是要一次買10顆...
這台只要更換4顆,需求數量沒那麼多~
請問哪邊可以小量買到或是有同腳位尺寸不同廠牌型號的繼電器可以替換?

网友A:
打開外蓋 . 接點用細砂紙清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開外蓋 . 接點用細砂紙清接一下

已經用細砂紙清過2次,清過隔一段時間又出現... 不想再清... 想換掉...

网友B:
那款屬於PCB RELAY
腳位雖然也不算見  卻都是12V  PCB RELAY 在用
這種腳位  用 24V 少

有找到就偷笑 快下手買吧
用餘的就當備品吧

网友C:
這家出貨是付款後2個工作天出貨,到貨時間是2~3天個工作天,也就是付款後4~5個工作天才收的到貨,運費要150元,這八九不離十是從大陸寄來的,你自己從大陸買或許不用買10個。

网友D:
不嫌醜,找顆大一點的跳線(日製)換就好!

网友E:
http://www.sonet-net.com/
http://www.sonet-net.com/upload/20160623_8964d.pdf
可以通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款屬於PCB RELAY
腳位雖然也不算見  卻都是12V  PCB RELAY 在用
這種腳位  用 24V 少

所以才想說找找有沒有替代品可以代用... 感謝大大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家出貨是付款後2個工作天出貨,到貨時間是2~3天個工作天,也就是付款後4~5個工作天才收的到貨,運費要150 ...

我想先電子街或廣華那邊找找... 再找不到就只好去對岸買了! 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嫌醜,找顆大一點的跳線(日製)換就好!

有試過OMRON繼電器... 擠不下電路板... 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sonet-net.com/
http://www.sonet-net.com/upload/20160623_8964d.pdf
可以通用嗎?

這個腳位&體積可以通用~ 請問要去哪邊買?

网友E:
看看是否有合適的?
http://www.jin-hua.com.tw/webc/h ... kind=289&Ppage=
http://www.jin-hua.com.tw/webc/h ... kind=289&page=3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是否有合適的?
http://www.jin-hua.com.tw/webc/html/products/05.aspx?kind=289&Ppage=
http://www.ji ...

昨晚有到電子街今華電子找過了!
您PO的昨天也看到了,尺寸腳位都不合!
感謝大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先電子街或廣華那邊找找... 再找不到就只好去對岸買了! 感謝大大~

所以我才說找通用替代跳線接就好~

說真的殼子蓋上,也看不到內部!

而且 換耐安培數大一點的(大尺寸Relay)反而可以撐比較久,接觸接點也比較大!

网友F:
可以使用接點清潔劑進行清潔 比較有效率

网友G:
我剛看過,貿澤電子的網頁有找到ALA2F24,這顆不能替代嗎?
還是太大?

网友H:
個人覺得音響類繼電器要壞,機率很少,當無聲時有量過線圈電壓是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我才說找通用替代跳線接就好~

說真的殼子蓋上,也看不到內部!

若真找不到也只能這樣改了! 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使用接點清潔劑進行清潔 比較有效率

之前是用細砂紙清過接點2次了... 剛清過都正常,過一段時間就又接觸不良... 才想說換掉! 感謝大大回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若真找不到也只能這樣改了! 謝謝大大~

這是另一家產品,可直接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剛看過,貿澤電子的網頁有找到ALA2F24,這顆不能替代嗎?
還是太大?

目前網路找到體積&接腳(距離)都完全符合的計電器有下列幾種~
OMRON G5PA-2
DEC DG2SU
HF HF42F
但... 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個人覺得音響類繼電器要壞,機率很少,當無聲時有量過線圈電壓是正常嗎?

之前有用細砂紙清過接點就正常了,但是過一段時間又出現... 是接點問題,不是線圈... 所以才想說乾脆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是另一家產品,可直接替代.

OEG  OSA-SS-224DM5
這顆也相容~ 感謝大大~

网友J:
那些接點不能用砂紙磨,一磨過就毀了那層很薄的貴金屬, 例如, 鈀銦銀或類似的合金.
長明街看過有賣
或者買12V的串個電阻, 小改機也可以

网友K:
引用 楼主:
OEG  OSA-SS-224DM5
這顆也相容~ 感謝大大~

不知 9 樓 duncan 大說的適不適用

2016-10-20 14_27_59-OEG Relay 繼電器 OSA-SH-224DM3M _ 露天拍賣-台灣 NO.1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些接點不能用砂紙磨,一磨過就毀了那層很薄的貴金屬, 例如, 鈀銦銀或類似的合金.
長明街看過有賣
或者買12 ...

哀... 早知道就不細砂紙了! 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 9 樓 duncan 大說的適不適用

這顆也可以~
剛剛在沒屋頂的拍賣找到這顆了!
感謝大大幫忙~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些接點不能用砂紙磨,一磨過就毀了那層很薄的貴金屬, 例如, 鈀銦銀或類似的合金.
長明街看過有賣
或者買12 ...

繼電器接點不只有薄薄的一層 . 他是一顆專用材料壓合上去

因為以前修過一台日本進口專用機 . 廠商收掉沒得換

找這顆頭找好久 . 跟工廠拜託才給我3顆.......

參考一下
http://pro.tanaka.co.jp/tc/features/environment/column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