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充電式電鑽改有線供電

楼主(2016-10-19):
實作或是DIY其實分在這裡挺好的  可以一次看個夠

充電式電鑽改有線供電
一部分是電池壽命似乎都不太理想  用不久  我已經掛了一顆了  剩一顆能用
那一顆的死因是電池芯電壓不平衡  保護板跳保護  真是一片好板子 繼續沿用
再來我的作業範圍  2公尺以內   旁邊就有電源供應器可以取電用
所以就來吧
先改電池盒  首先要有電容穩壓  跟電阻分壓模擬電池  因為這個保護板會偵測電池電壓
放電容進去試試空間
因為沒有功耗考量直接用我手大最大的電阻 3W 560歐姆來用  白色環是所謂的保險絲電阻

是說我為什麼那時候要把電容給串聯呢??
電阻電容接好後馬上來測試
還行可以啟動但是不能一口氣按到底  這台電源供應器只有5.1A 限流一響應 電壓過低電池盒的保護板就跳保護了  真快

緊接著就立刻來製作專屬降壓模組跟接頭與線組了
接頭用XT60  因為好插拔而且大電流    並聯二極體是抗反流

再來就是一條4*0.75mm的線了 3公尺就是下面我左手拿的那條
後來在電池盒那邊的出線決定做長一點  留個伸展空間  可以跟上一圖比較   上一圖的會有過度彎折的問題  而且角度被限制了
再來是製作抗逆流二極體  用1N4007 20支來做  因為我不想用散熱片了  而且這個二極體腳氧化了  想消耗一些
現在板子上排好形狀  接著焊接   20支剛好每支都可以透氣裡面的方形跟外面方形差90度  這樣子就可以每支都有對流
哈哈  中間一個洞

再來是製作降壓模組的部份
用現成的DC-DC converter 來做  這片的輸入最高 60V 輸出最高35V-15A正好符合我的需求   接著就是改電阻  不要用SVR  改用固定電阻
因為我需要高一點電壓約14.2V (過了二極體會少0.7V)  所以取值要高一些  再來電壓高些比較有力
固定電阻阻抗值74.219K歐姆

再來則要製作底板
我是用塊覆銅板
接著鑽孔 刻板子 鎖尼龍柱 焊接SMD LED跟所需電阻  一部分銅箔完全切除  限制鋪銅接地範圍  兩片銅箔做單點接地
中間15A SMD保險絲

最後在做條2*0.75mm當輸入電源線
跟輸出線4*0.75mm合影

是鎖在這裡的  我的36V供電
看出差別了嗎

上電運作!!    電鑽壓到底不會跳保護了  而且可以堵轉   (堵轉就打滑 可以調扭力  我在試時是調到最高18  再上去就是所謂的鑽孔檔

可以把電池打冷宮  或是改裝成更好的電池了    以防要用時沒得用   畢竟這樣子改是有範圍限制的

网友A:
我直接用舊電腦的電源供應器,並聯一顆1萬uf電容,電鑽怎麼鑽都不會停
沒接二極體,馬達好像有反電動勢,不知道對電源供應器有沒有傷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用舊電腦的電源供應器,並聯一顆1萬uf電容,電鑽怎麼鑽都不會停
沒接二極體,馬達好像有反電動勢,不 ...

傷害?
那也不過是你的Power腦袋爆漿 ...
嗯,也許口袋消一點風,小朋友離家出走,功力又增加一些 ...

网友:
這樣電池可以丟了,但會受限線路長度喔

网友C:
用機車電池來改可能比較方便。

网友D:
工程浩大,且問效能如何?

网友E:
看起來是世匠的電動起子,
藍色是後來才出的版本,
這支不錯用.
COS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傷害?
那也不過是你的Power腦袋爆漿 ...
嗯,也許口袋消一點風,小朋友離家出走,功力又增加一些 ...  ...

請教一下,因為電源供應器,12V都有最少15~20A以上的輸出,我電容是並在,電源供應器與電鑽的中間
目前也很少用,所以都是正常狀況
是因為沒加二極體的關係嗎,可否開示一下嗎,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程浩大,且問效能如何?

不需要電池了  而且轉速更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來是世匠的電動起子,
藍色是後來才出的版本,
這支不錯用.

我這支 是 龙韵 電鑽仿機   便宜呀~~~
拿來操 拿來改 現在摸的很清楚了   改天我還想改成用無刷馬達或是更好的550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因為電源供應器,12V都有最少15~20A以上的輸出,我電容是並在,電源供應器與電鑽的中間
目前也 ...

怕馬達的反電動勢跟運作突波打回去我的主電源跟降壓模組
如果是一個電源供應器對一個電鑽  那我認為保護可以不用做   保險絲跟電容就足夠

楼主:
那塊DC-DC converter 可不要小看它  15A輸出 而且是同步整流的  我今天惡搞一整天  溫度沒有讓我感到燙手
反而是那個串聯的二極體最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機車電池來改可能比較方便。

我還有一顆鋰電池盒   假設我在外面 那顆如果沒電  那就用這個改好XT60接頭的電池盒  一端在改上鱷魚夾就可以接在機車電池上克難一下了

网友:
所有機型都適用這個方法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馬達的反電動勢跟運作突波打回去我的主電源跟降壓模組
如果是一個電源供應器對一個電鑽  那我認為保護 ...

感謝,有空我再加個2極體,壽命應該會長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因為電源供應器,12V都有最少15~20A以上的輸出,我電容是並在,電源供應器與電鑽的中間
目前也 ...

要明牌,要開示,要帶單露去高雄找三太子 ...

電感性負載的EMF可以達到原電壓的4倍以上,也就是若原來電壓是12V,那Emf有可能是12V~48V.

那這樣的電壓對於電腦的PSU之12Vout是否有影響呢?

本體因為有二極體反向保護,可能不會出現大問題,影響是有的,但是也不會馬上掛了,那影響有多大,這就需要測量你的Emf之實際電壓而定,PSU 12V之輸出所接的電容一般的耐壓為16V,若是以24V的反相脈衝電壓三不五時持續打它,剛開始都沒事,突然有一天它就會掛了.

你若不常用,或許PSU可以用更久一些.

网友:
手邊工具活化運用~
發揮最大效益,又減少花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明牌,要開示,要帶單露去高雄找三太子 ...

電感性負載的EMF可以達到原電壓的4倍以上,也就是若原來電 ...

我電容(10000uf 50v)是並在,電源供應器與電鑽的中間,那可能電容會先壞
下次有空再加二極體。
謝謝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