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簡單、易上手的個人第一台直流電供

楼主(2016-10-20):
一台實用的直流可調電供,是很多電子從業人員的必備利器,不管是在維修、測試、實驗上皆然!很多人有了三用電錶後的第一台儀器便是直流電供,原理就在此!

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和一些愛好者提了一些這方面的構想,但一些想法尚未成熟,現在有了具体的構思,也有這方面的高手願意帶領大家,故提出來希望大家能熱情參與:

1. 目的在讓大家有一台簡單、實用的直流電供,可應用在平常的電子應用之中
2. 藉由整個 MAKER 過程中,讓大家了解這類儀器的基本原理、應用範圍,並由於基於親手做,對你手上的這一台有著詳細的了解,日後維修、故障排除應該都沒太大問題
3. 擴充性強,市面上這類產品百百種,很難每個都適合每一個人,所以,這個實作只是個拋磚引玉,你可自行視需要擴充、改裝它,增進你和它之間的 MATCH 程度

首先,來看看這次的實物,藉一下物主 kxmil 的圖:
----
經徵求kxmil 的同意,他也很熱心的願意協助PMC 的愛好者,轉一下他大概使用的零組件:
其實這是"組裝"版,是購買掏寶上的模塊,自己裝到外殼上,可以隨自己意思和case空間進行規劃
像第一台的版本有
1. 0-30v 7.5a 的數顯可調電源-->掏寶上的模塊
2. 19v 筆電變壓器-->接頭壞掉的筆電變壓器裝進去
3. 5v usb 數顯電壓電流-->5v 的變壓器裝進去
4. 0-16v 3.9a 數顯可調電源-->筆電變壓器改裝變成可調

以上是手邊有的東西拆來裝,目前使用是蠻方便的,常用的功能都有
usb 充電,筆電充電,兩組獨立電源,配合筆電轉接頭(不同筆電的充電頭),應該可以滿足大部分人的要求~
就是外觀醜了點~
----
有意參與者,請跟帖,大家更可在製作過程中,互相學習,提問,材料中的零組件,也可團購:

有意參與者請自行複製跟帖:
---
CreMaker  +1

楼主:
補充一下:

1. 有意參與者請在 10/31 前確定
2. 11/1 - 11/10 零組件確定及團購
3. 11/15-12/31 開始製作、成品發表及心得論述

歡迎大家參與!

网友:
首先修正一下內容,照片中這台電供,規格是0-30v 7.5a 的數顯可調電源
不是我另一篇中的多功能版本,請留意,不要搞混了~謝謝

在這個案子中我們來確認一下所需零件歐~
1. 0-30V0-7.5A恒压恒流恒压DC-DC模塊 *1
2. 专用无损采样多参数电流电压表头主板 *1
(建議專用的連接線,請一起買增加成功率避免走冤妄路)

以上兩項痞友自製困難,建議用小朋友扛回家

3. LCD 1602 顯示器*1
4. 精密多圈可調電阻 10K  *2
5. DC 12V 300ma 以上的變壓器 *1
6. DC 35V~50V 3A 以上電源供應器 *1
7. 自己喜歡的CASE(要能擺下全部零件) *1
8. 端子頭,電線,
以上幾項痞友手邊有可以利用,盡量利用舊零件歐~
雖然對岸零件相對便宜...

9. 耐心和創意
10. 不要怕問問題

以上是精簡版本,想要有多功能版的可以提出來大家討論~

网友A:
其實這個可以改數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這個可以改數控的

先求有,再求好!,想要一次到位,一些客觀的條件是不太可能的!
如果難度太高,也會嚇跑一票人,
我會決定用這個來當提案,也是覺得它的擴展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這個可以改數控的

恩恩~還有數控版本,大家也可以選擇歐,數控的看起來就比較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一下:

1. 有意參與者請在 10/31 前確定

來跟班學著做一個。

版主更正一下:
有意參與者請自行複製跟帖:
---
CreMaker  +1
JAZZ7002  +1

网友B:
汗顏,自己想做個電供規劃很久了 還在規劃中
提供一個省點小錢的想法

有天查網路發現輸出端子4mm香蕉插座 售價20~30元   http://shop.cpu.com.tw/cPath/2389
害得摳門的SIMON哥, 3天3夜不吃不眠 難以安睡

有天看到廢棄視聽設備的AV端子(RCA插座 ) 靈機一動 拿起香蕉插頭試試
結論是香蕉插頭放入RCA插座是可行的
拆舊機RCA插座 成了規劃中確定之事

省錢有理, 摳門無罪

-----
考慮到可能些場合  會使用鱷魚夾對電供輸出端子
若是使用AV端子  外金屬環要先拆除  以免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汗顏,自己想做個電供規劃很久了 還在規劃中
提供一個省點小錢的想法

SIMON1016 要不要趁這個機會參一家,指導一下我們這些後進!

网友:
這樣我就不用留了一堆電供器。3V4.5V.9V12V-----還AC.DC的。

网友:
以前做的一個版本(線性降壓)
來看看有沒有人做出來比我的醜~

結果網上神人做出來的是這樣~

圖片出處是:
数码之家 論壇的 q316691678  大大~ 圖片內容為 q316691678 製作的電供

网友:
CreMaker  +1
JAZZ7002  +1
hitlerwu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