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洋冰箱RS-480BV變頻板故障

楼主(2016-10-20):
家裡的三洋冰箱RS-480BV冷凍庫溫度一直上升,冰塊化水,不過風扇還會轉,電燈也會亮。

昨天請三洋服務站的人來看(收了$300),說是變頻板有輸入無輸出,判斷是變頻板壞掉需要換新的,但是報價超乎預期的貴,所以打算自己修。
打開變頻板發現有一顆或兩顆元件疑似損壞(請看圖片),請問這元件是電容嗎?不知道這樣的元件能不能買到?那裏有賣?

請各位高手幫忙,非常感謝!!

网友:
那兩個是電感,
應該不太可能會壞啊??
白色電容器比較有可能??

楼主:
謝謝您的回覆!!
我是因為看到那兩顆元件周圍好像有不明的凝固物體,所以以為壞掉了,我也不確定是不是那裏壞了

楼主:
剛剛把電路板拆下來看,發現一顆電容背面有疑似燒焦的痕跡,如圖:

電容

電容

電路板疑似燒焦部位

電路板疑似燒焦部位

网友:
只看最後一張照片的下半部都白白的?! 是不是大顆電容漏液(猜),
所以引起C120 處的短路燒焦?! 一些SMT電阻及左下角白色電阻可能短路也壞掉!!!
把燒焦處的電容拆掉,用LED或靠近燈照,看線路的走向,從那邊連線到那裡?
才能知道那些個零件可能也壞了!
散熱鋁片下的(變頻模塊FSBS5CH60AS)零件也可能因漏液短路而壞掉(猜)!?

网友:
建議先向三洋服務站購買這台的變頻機板模組回來自己換!
壞掉的機板再慢慢修,如果能修好再當備用品!
我想非專業應該很難修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回覆!!
我是因為看到那兩顆元件周圍好像有不明的凝固物體,所以以為壞掉了,我也不確定是不是那裏 ...

凝固物體是固定膠,
不是電子零件噴出來的內部物體.

网友:
買新版, 壞的自己比對慢慢學習修理

网友:
請三洋服務員幫你換吧,自己修基板造成短路會把冰箱燒ㄌ,還是花錢請專業來修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熱心回覆!!!
大電容我有拆下,但底部外觀很新似乎無漏液
用電表量測也似乎並沒有壞...

這台已經使用6年多,聽說這款冰箱的變頻板容易壞(有人用3年就壞了),
換變頻板的價格,服務站報價$5800
經過考慮之後,決定直接換一台新冰箱了
以免兩三年後變頻板又故障

再次感謝各位的熱心相助!!!

网友:
請問各位前輩,變頻冰箱的電子部分耐用性大約如何,小弟用傳統非變頻的幾乎都撐了10年以上,20年的比比皆是,鐵皮爛掉了橡皮變質了,壓縮機跟控制系統就是老神在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熱心回覆!!!
大電容我有拆下,但底部外觀很新似乎無漏液
用電表量測也似乎並沒有壞...

建議你確認原廠電話,再詢價一次,這價錢差很多

网友:
樓主的這塊基板剛好我有研究過幾天,它的維修難度絕~對~~ 是超乎您的想像!!

還有這玩意維修價沒有那麼誇張,樓主找錯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