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TATUNG V26EMFX 液晶電視 有影無聲

楼主(2016-10-20):
故障情形 : 有影無聲

音效晶片 R2A15112 FP-A

VD1 供電電壓 - 21.2V

STBYL 待機控制腳 - 1.9V

MUTEL 靜音控制腳 - 4.9V

VD2 供電電壓 - 21.2V

請各位前輩提供一個維修方向

感謝~~

型號 : V26EMFX

楼主:
爬文看到這篇 改外接音效板 請問輸入端要接哪裡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E7%84%A1%E8%81%B2

网友A:
第12腳和25腳為信號輸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12腳和25腳為信號輸入

請問 souloung 大
輸入信號三條線 接音效晶片 R2A15112 FP-A

一條接 12 NI1
一條接 25 NI2
一條接 接地嗎?

我有這樣接過還是沒聲音

网友B:
你是拿來看電視的嗎?現在的數位盒都有獨立的聲音輸出,接一組喇叭就可以了,螢幕的音效又不是多好,非得聽那個小小2W的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拿來看電視的嗎?現在的數位盒都有獨立的聲音輸出,接一組喇叭就可以了,螢幕的音效又不是多好,非得聽 ...

是單純拿來看電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