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卡旺卡式爐YKF-8V漏氣維修

楼主(2016-10-20):
住套房大樓就是常常換鄰居,
相對的常有東西可以撿,
雖然不能跟淡水某寶地比....
這次入手的是一台11歲的卡式爐卡旺YKF-8V,還送半罐的瓦斯
1.外觀
2.型號
3.這台主訴漏氣,有明顯的漏氣聲,十一歳是上小學五年級的年紀了,先把O-RING換掉
拿個東西把他挖出來就對了,共有一大一小兩個
4.台中的話振宇有的買,大的是P09,小的後來換成P05
5.剛好有矽油,泡一下再上,小的O-RING不大好塞
6.上機測試,先觀察一下卡式爐的機構
放上卡式瓦斯,按下 (1)時 (2)會往前推,把卡式瓦斯罐往前頂
7.若還是漏氣,可以先用手推瓦斯罐,看往前還是往後才會止漏
再拿老虎鉗調整紅框裏的鐵片讓瓦斯罐可以就定位就行了
8.最後還是要拿肥皂水測漏,畢竟安全第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是順便的____________________
9.買了一個蒸架硬上,暴力切出溝來
10.人生變彩色,無須再堅持用攻頂爐煮咖啡了.

PS:這篇有放火,牛大一定會出現!!

网友:
天氣慢慢涼了,又到了吃火煱的時節!好幸福!

网友A:
吽...
放火的.... 牛會出現...
玩鋰鐵的... JoJo大會出現...
這... 有好笑的說...

vivianshe大, 要不要玩酒精爐??

网友B:
V大
我卡意那台摩卡壺,
請教一下矽油的作用,
是潤滑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V大
我卡意那台摩卡壺,
請教一下矽油的作用,

增加緊密度,防漏,凡士林也有此功效!
淨水設備的防漏墊圈也有用到這類東東!

网友C:
建議把P5換回P4 . P4是指內徑4MM . 瓦斯罐凸出的也是4MM (實際上應該要用3.8比較合理)
用P4時瓦斯罐會難插入應該是內油封沒裝入溝槽

也就是說O令拿來直接插瓦斯罐要有一點阻力才是對的 .

用P5等於內管跟本沒密封 . 只靠外油封在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B:
V大
我卡意那台摩卡壺,
請教一下矽油的作用,

網路上說上矽油會延長矽膠的壽命(應該是在玩電槍還是手電筒那群人講的),
之前戴一支卡西歐手錶,
錶帶是環保矽膠材質,平均兩年會斷一次,
買矽油回來保養,個人覺得沒效果...
手錶才買台幣九百多元,錶帶從一條180元換到一條快300元,
到後來花在錶帶的錢都比手錶貴了,
不過手錶倒是戴了16年,也夠本了.
摩卡壼是大潤發買的,四百塊上下吧.
很便宜,但壼底會生锈,我不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把P5換回P4 . P4是指內徑4MM . 瓦斯罐凸出的也是4MM (實際上應該要用3.8比較合理)
用P4時瓦斯罐會難插 ...

P4太細,裝進去整個是鬆動的且會滑動.
P5雖然外徑較大,但明顯粗很多.我是硬塞才塞進瓦斯爐裏.
我再找時找看新舊兩條P4來套罐口試試,
謝謝大大的提醒.

网友:
原來振宇買的,我也來去檢查看看,

网友D:
吃火鍋好用啊~~~~~~

矽油、O圈要在哪種商店才買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吃火鍋好用啊~~~~~~

矽油、O圈要在哪種商店才買的到?

幾年前是在沒屋頂買的,
不過cremaker大說用凡士林就有相同的效果,
那家裏有小護士(面速利達姆/曼透雷墩)就可以代用了,
O型環在台中的話振宇五金就有了,
要比他更專業一點點的話"大台中五金"的東西更多一點.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幾年前是在沒屋頂買的,
不過cremaker大說用凡士林就有相同的效果,
那家裏有小護士(面速利達姆/曼透雷墩)就 ...

我在高雄~~所以...五金行有賣O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吽...
放火的.... 牛會出現...
玩鋰鐵的... JoJo大會出現...

我超愛玩明火的,
我有到牛大的部落格看過你的作品,
真是細工,
改天想不開要做酒精爐再跟牛大請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P4太細,裝進去整個是鬆動的且會滑動.
P5雖然外徑較大,但明顯粗很多.我是硬塞才塞進瓦斯爐裏.
我再找時找 ...

那就換 P4 x 2.0 你原本是 P4 x 1.5 ( 內徑 x 線徑 )

如果好買就多買一條3.8 x 1.9 來試試

(以上都是標準品你比較好找)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超愛玩明火的,
我有到牛大的部落格看過你的作品,
真是細工,

牛大的BLOG在哪? 想過去看看,挖點知識!感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吃火鍋好用啊~~~~~~

矽油、O圈要在哪種商店才買的到?

矽油一般化工行有 . 一罐100左右

O令 專賣空油壓配件的材質 / 尺寸比較齊全
一般機械五金也有但大多都是(NBR材質)
價格有點亂一般大概5~10元/條 . 但本行的拿100條不用50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矽油一般化工行有 . 一罐100左右

O令 專賣空油壓配件的材質 / 尺寸比較齊全

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大的BLOG在哪? 想過去看看,挖點知識!感謝!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
其實牛大的簽名檔點下去就是囉...
我的讀後心得是:
1.河裏挖金礦
2.CPU拿去鍊金
3.修理東西
4.放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網路上說上矽油會延長矽膠的壽命(應該是在玩電槍還是手電筒那群人講的),
之前戴一支卡西歐手錶,
錶帶是環 ...

可是o型環材質並不矽膠,
只是一般的是NBR(橡膠)材質,
一般都是塗半固體的油脂,
不會用液體油,
O型還會脹大容易壞...
保溫瓶的防漏墊圈才是矽膠材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高雄~~所以...五金行有賣O環?

高雄可能要去鹽埕區七賢路尾那一帶找吧,
以前在十全路那邊很多五金空壓的,
我小學同學家是十全路上的彈簧行,
現在收掉很多了,
而且高雄沒有振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換 P4 x 2.0 你原本是 P4 x 1.5 ( 內徑 x 線徑 )

如果好買就多買一條3.8 x 1.9 來試試

記起來,
有經過油封行就順便買一下,
畢竟振宇五金也只是升級版的小北百貨.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
其實牛大的簽名檔點下去就是囉...
我的讀後心得是:

糟... 被評價完.. 沒梗了..
要再找點新東西來玩才行!! (點頭狀)

酒精爐拿出來換酷幣, 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糟... 被評價完.. 沒梗了..
要再找點新東西來玩才行!! (點頭狀)

剛才看了下你的 BLOG,其中有篇平廣溪和蝦的文章,平廣溪還有一個很美的名稱,藍夢溪,以前我也常到那溪釣的,風景滿美的!
平廣溪的盡頭是個瀑布,旁邊有個神祕單位,常見便衣在看著,不知是啥單位,在研究 UFO 嗎?
其實封溪很無道理,講穿了就是封地自己享用,為何不學學國外辦釣魚證呢? 政府有一筆收入,也對復育有很大幫助!
不過平廣溪幾年前的台風,聽說很慘,不知現在如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剛才看了下你的 BLOG,其中有篇平廣溪和蝦的文章,平廣溪還有一個很美的名稱,藍夢溪,以前我也常到那溪 ...

封溪是為了有更好的生態那也無彷..
但台灣多數都是以禁止取代管理... 主要是全禁了就不用有人管!

https://goo.gl/maps/dLXFKbMmfkQ2
二頭牛就是在這玩水的...

知道有一次土石流.. 造成的災情相當的嚴重.
但因為長年來泡在水裡淘金... 那邊已經有快八年沒去釣魚/騎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封溪是為了有更好的生態那也無彷..
但台灣多數都是以禁止取代管理... 主要是全禁了就不用有人管!

沒錯,封溪大多是為了復育,但台灣封溪有很多內幕。舉個簡單例子,大家以為那些山產店、溪產店的炸蝦、炸溪哥從哪來的?
復育要經費,經費從哪來,像日本,要釣魚可以但:
1. 要辦釣魚證,費用不便宜
2. 魚類繁衍期間禁釣
3. 魚体過小者一律放生,否則罰款,而且在進出入口有專人把關、檢查
像玶林很多不錯的釣點都封了,像是水德溪、上德溪這類釣苦花的聖地,都成了禁孌,但你若關係不錯,可進去釣個爽!這就是我們要的封溪、復育嗎? 當然不是!

网友F:
這種卡式爐始終也是沒膽量去嘗試使用,
因氣瓶和火源距離太親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種卡式爐始終也是沒膽量去嘗試使用,
因氣瓶和火源距離太親密.

廚房的瓦斯管跟火源距離好像也很親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