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LPT轉USB為何會故障?

楼主(2016-10-20):
現在已經使用到第三條了,

為何這種東西常常壞掉?裡面也沒看到有IC

黑色封起來那邊是什麼?

可以自己修嗎??

网友:
現在的列表機大多走USB介面了,而且有些主板不再提供 LPT 介面,這種轉接頭我也有用過,你說的那個黑豆應該是LPT轉換 USB 的轉用 CHIP。
個人使用的經驗不是很滿意,相容性不是很好!

网友A:
我也對那個黑豆很好奇,哈哈......

我有剖開過計算機電路板上的那個黑豆,裡面就是包著一小片薄薄的晶片而已。

有誰知道為何要用那麼大一團黑豆包覆嗎?

楼主:
另一顆我挖開了,裡面有顆晶片2305H, 通常壞是壞在這顆晶片?
以前的點矩陣不得不使用這種東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對那個黑豆很好奇,哈哈......

我有剖開過計算機電路板上的那個黑豆,裡面就是包著一小片薄薄的晶片而 ...
有誰知道為何要用那麼大一團黑豆包覆嗎?

保護,不讓同行抄襲!這等行徑很多,像很多儀器、家電的顯示部份也都是這樣!
另一個原因,就是專門設計的 IC 模組,直接就做在板子上面了!
有很多業者,更是連一些常用的IC 資料都磨掉了,或是用膠封了,讓人無法一究探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保護,不讓同行抄襲!這等行徑很多,像很多儀器、家電的顯示部份也都是這樣!
另一個原因,就是專門設計 ...

原來如此!防賊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對那個黑豆很好奇,哈哈......

我有剖開過計算機電路板上的那個黑豆,裡面就是包著一小片薄薄的晶片而 ...

原因 有很多....
其中有一個原因是 應力問題...

就跟易碎易破物品一樣(玻離品,TV,...),東西不大,
但包裝可是一層又一層 深怕一個不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來如此!防賊而已。

你這條線這種pcb只有一個原因~
cost dow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來如此!防賊而已。

不盡然是防仿冒,是要保護晶片與打線。

這種組裝方式稱為COB(Chip ON Board),將未經封裝的晶片直接安裝在PCB上,晶片固定上去之後還要將引線打到PCB PAD上,柔軟的引線就是靠這團黑膠保護住。

這種橋接介面晶片都有IC設計公司在做,想買都買得到並不是甚機密。

网友:
我在辦公司也有使用這種轉接線,可能好運買到不錯的,使用好幾年了並沒遇到故障。

网友C:
通常來自左岸的電子產品,PCB上都有這坨黑色的牛屎 IC , 原因其實應是山寨仿製品,怕被原廠抓包不想被查察而已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常來自左岸的電子產品,PCB上都有這坨黑色的牛屎 IC , 原因其實應是山寨仿製品,怕被原廠抓包不想被查察而 ...

不全然是,就如同y大 & J大所述,這種製程叫COB,也是Cost down的手段之一,不然大家在拼價格,廠商哪有利可圖?
畢竟買Wafer比買封裝好的IC價格差太多了,而自身又有D/B & W/B製程的話可以省很多,但對維修的人就頭大了,壞掉沒得換!

网友:
如同 9# Y大 跟 8# J大所説的, 這種COB製程, 可省去晶圓封裝測試的成本, 算是 Cost down 的方法!

依過去的經驗來說, 這類產品損壞的主因大多來自靜電或突波; 偏偏產品為求低價大都會省掉這種保護元件.
例如 USB 或影像傳輸的 Data 線上應該都會有安裝防 ESD 的晶體, 但一般都直接省略, 剩下的就看操作環境的條件了...

如果去選用工業大廠販售的傳輸線通常較有保障, 但價格是翻數倍起跳且不好買~

网友D:
自己做這個, 以前叫 AVRUSB, 後來被ATMEL說侵犯商標權, 改成V-USB,德國開源的
實例這個
http://320volt.com/en/atmega8-tq ... ralel-port-adaptor/

网友:
LPT 印表機伺服器  個人覺得這比較耐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39796151347

楼主:
話說封裝IC的這塊,真的很難拆,

整個用塑膠包起來,必須要想辦法慢慢割,

等我拆完在上圖來請教怎麼維修。

楼主:
剩下裡面這橡膠封裝,搞什麼外面一層,
裡面又一層,裡面這層很難入手不好拆
硬的跟石頭一樣,美工刀割過割不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一顆我挖開了,裡面有顆晶片2305H, 通常壞是壞在這顆晶片?
以前的點矩陣不得不使用這種東東。

應該是這顆....旺玖的PL2305....
http://www.prolific.com.tw/US/ShowProduct.aspx?p_id=6&pcid=41

不過個人不是很推薦旺玖的解決方案......

楼主:
買的時候消費者根本不知道裡面是哪一顆晶片?
變成要碰運氣。

网友F:
基本上這類USB轉COM or LPT  (排除韌體相容性問題)

一般來說多因該只會遇到"USB接觸不良"問題而已

若你一直燒壞,甚至也換過其他廠牌也還是燒壞

我個人不會認為是USB轉LPT這條轉換線的問題

~~~"我會認為問題是在於USB端的設備及printer端的問題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基本上這類USB轉COM or LPT  (排除韌體相容性問題)

一般來說多因該只會遇到"USB接觸不良"問題而已

我不確定是不是燒壞?

就是抓不到印表機,換別條就正常,

印表機是HP1160,因為USB接頭壞掉,所以不得不使用LPT port

而現在的板子都沒有LPT port,只好克難使用LPT to USB

本來打算把這邊碳粉用完,印表機要淘汰,沒想到線先掛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不確定是不是燒壞?

就是抓不到印表機,換別條就正常,

既然有淘汰的意思,不如考慮試著拆開換USB頭。
懶得出去買也可以剪開一條不要的USB線,然後直接把線焊上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既然有淘汰的意思,不如考慮試著拆開換USB頭。
懶得出去買也可以剪開一條不要的USB線,然後直接把線焊上 ...

是印表機的USB母座問題,
不是線的問題。
另外一般母座應該不會出問題,
我猜可能是內部的元件。

母座插上去抓不到印表機,換過線也一樣。

電錶可以量母座的電壓看正不正常,可以這樣抓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印表機的USB母座問題,
不是線的問題。
另外一般母座應該不會出問題,

了解。
我提的是針對
USB母座接觸彈片失去彈力。
USB座與PCB連接處產生斷裂時。
遇到這一類時我的作法給您參考。

記得USB裝置不會對USB線供電。D-,D+訊號皆是由USB設備端先出訊號。
故認為用電表不太可能量出USB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應該是這顆....旺玖的PL2305....
http://www.prolific.com.tw/US/ShowProduct.aspx?p_id=6&pcid=41

除了旺玖,還有其他的方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做這個, 以前叫 AVRUSB, 後來被ATMEL說侵犯商標權, 改成V-USB,德國開源的
實例這個
http://320volt.com ...

這電路有成品可以買?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電路有成品可以買?

看不要不換一條他牌的,看會不會較耐用
2016-11-02 01_05_22-伽利略 USB 轉 Printer Port 轉接器 36Pin - PChome 24h購物 ❤ .jpg

的主機板若有預留LPT介面腳位,買配件引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基本上這類USB轉COM or LPT  (排除韌體相容性問題)

一般來說多因該只會遇到"USB接觸不良"問題而已

同意,有可能是兩邊裝置接地問題。如果接的時候有小火花就要十分注意,最好雙方裝置都要正確接地

网友H:
如果主機板上也沒有預留LPT介面,可以買“PCI-E轉LPT 卡”或是“PCI轉LPT卡”。

PCI-E 轉 LPT

PCI 轉 LPT

网友I:
或者換這種直接轉成網路印表機:

https://www.netgear.com/support/ ... wmt_netgear_organic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主機板上也沒有預留LPT介面,可以買“PCI-E轉LPT 卡”或是“PCI轉LPT卡”。

PCI-E 轉 LPT

這東西網拍很多,但是晶片不一樣,不知道該選哪一家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或者換這種直接轉成網路印表機:

https://www.netgear.com/support/product/PS101v1.aspx?cid=wmt_netgear ...

這東西我嘗試找過,但是不知道關鍵字是什麼,

所以一直沒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東西網拍很多,但是晶片不一樣,不知道該選哪一家晶片?

WCHX 晶片相容性還不錯

网友(2016-12-05):
引用 楼主:
這東西我嘗試找過,但是不知道關鍵字是什麼,

所以一直沒找到

太晚看到了~
這東西太爛,不耐用~

建議買ZO科技的高速平行埠印表伺服器!

我公司換了3~4顆,最久用快5年都沒問題~
而且人多可以分享!
不用再開一台電腦~

网友:
封膠這是最省成本做法!! 直接把 CHIP 貼在電路板上點上膠,花架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常來自左岸的電子產品,PCB上都有這坨黑色的牛屎 IC , 原因其實應是山寨仿製品,怕被原廠抓包不想被查察而 ...

小公司根本不怕被抓,真正要抓仿冒,都可以把膠給除掉,連IC內部都可以一層一層解開拍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東西我嘗試找過,但是不知道關鍵字是什麼,

所以一直沒找到

D-LINK也有類似產品:

http://www.serverbank.com.tw/pro ... ;brand=&sortby=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東西我嘗試找過,但是不知道關鍵字是什麼,

所以一直沒找到

TPLINK也有:

http://24h.pchome.com.tw/prod/DRAF1E-A62625269

网友:
關鍵字應該是:

平行埠 乙太網路 列印伺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