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PINTEK PS-200 示波器 電阻燒毀求救

楼主(2016-10-21):
PINTEK PS-200 示波器 電阻燒毀無法辨識,
麻煩知道的網友提供阻值,謝謝,
電阻編號 R417,R418,R425,R427

网友A:
這是台灣出品, 寫信問原廠請求電路圖

网友:
可以上網查查看或直接買一塊中古的電路板,只是不知道好不好買

网友B:
若能找到電路圖當然就好,再不然就是看看是否有痞友剛好有同類型的機種.

另外你可以把燒燬的電阻相關的10幾個零件,電路畫出來,若非需精準的地方,或許可以估算其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是台灣出品, 寫信問原廠請求電路圖

真的可以這樣嗎,很好奇

楼主:
跟原廠請求電路圖應該是不可能的,
而且這台也年代久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能找到電路圖當然就好,再不然就是看看是否有痞友剛好有同類型的機種.

另外你可以把燒燬的電阻相關的10幾 ...

如果最後沒辦法知道電阻值,再來用猜的,反正也是壞的,不怕弄得更朝糟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最後沒辦法知道電阻值,再來用猜的,反正也是壞的,不怕弄得更朝糟

先畫出電路圖,再根據電路來猜測阻值.

网友:
這是垂直驅動還是水平驅動?

台廠的示波器都是參考日本機,先去找相同頻寬的那幾台日本機的線路來比對。
那幾顆都是低阻值才會燒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原廠請求電路圖應該是不可能的,
而且這台也年代久遠了,

這機型 pintek 還在賣 , 問問沒損失
http://www.pintek.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