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捲門馬達啟動電容10UF450V

楼主(2016-10-21):
之前10UF400V壞了用12UF300V代替用了二十幾天是沒甚麼問題,剛在沒屋頂找到10UF450V想說電容量一樣且耐壓較高,用了較放心。但為什麼是3腳。本來的是2條電線接著就好,請各位大大幫我解謎,可以代用嗎?多1隻腳怎麼用,然ˊ後他多標示40/85/21/C是甚麼 用法?

网友A:
那兩支並排的插Pin 是互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兩支並排的插Pin 是互通的吧!

對.是導通的,那應是用途規格了,那猜測40/85/21/C就是環境溫度了嗎?

楼主:
我買了6..7..10UF450V三顆,全標40/85/21/。

网友:
那兩支並排的插Pin 是為了冷氣風扇配線方便
直接插就可以用了
減少作業

网友:
右邊兩腳是同一端點。

40/85/21/C : 工作溫度最低-40度,最高85度,濕度21,C = 壽命3000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