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泰瑞旋風烤箱 TR-203 不加熱維修

楼主(2016-10-21):
泰瑞旋風烤箱 TR-203 不加熱維修

1.故障狀況:有過電無法加熱/擾流風扇軸承卡死無法轉動

2.型號:TR-203

3.拆開測試上側電熱管約23歐姆,判斷正常

4.測試下側電熱管約19歐姆,判斷正常

5.那嫌疑最大的就是溫度保險絲了,果然一測就現出原形了,240度C/15A溫度保險絲燒斷了,重新壓接一支新的保險絲OK

6.通電測試上側電熱管電流4.38A,測試上下側(總和)電熱管電流9.8A/調溫200度C

7.擾流風扇軸承卡死無法轉動,分解清潔上高溫黃油回裝OK

8.內部、外觀清潔保養後,加熱測試OK

网友:
生意真的不錯喔!

网友A:
烤隻雞,我幫你驗收。

楼主:
國中導師的

服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烤隻雞,我幫你驗收。

a大
準備隻雞,我幫你烤

网友B:
小小建議:溫度控制的接點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小建議:溫度控制的接點看一下。

感謝提醒,下次會注意!!!!!

网友:
看到這溫度保險絲,勾起了少時的記憶,好久好久以前第一次換這種保險絲,那時候傻傻地拿烙鐵焊,結果焊好之後也又燒了.

网友:
準備烤隻雞.大家分享吧!!!!!!!!!!!!

网友:
這種有風扇的加熱裝置,只要風扇不轉,鐵定燒保險絲,以前家中的烘碗機也是不運轉,拆了半天也是溫度保險絲斷了,換了後心想,溫度保險絲一般是不會斷的,難不成有其他問題,繼續拆才看到風扇從中間斷了,(老媽天天烘個一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