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機|攝影機] 二台Panasonic Lumix DMC-FX9 數位相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6-10-21):
二台Panasonic Lumix DMC-FX9 數位相機維修實例

型號~Lumix DMC-FX9

1.液晶螢幕LED背光不亮(隱約可見正常影像)

2.鬆開6顆外殼十字螺絲,即可拆開前蓋液晶模組

3.將液晶模組顯示面板及LED背光排線分離

4.LED背光排線180度折角撕開固定膠帶,就發現排線已脆化斷裂

5.分解面板取下LED背光排線,將軟排線保護膠膜刮除露出銅箔,以漆包線(從壞耳機拆下之線圈)跳線連接OK,貼上保護固定膠帶

6.以LED測試儀測試LED發光正常

7.組裝測試螢幕顯示正常

8.二台各拍一張照片秀一下
PS:
這位同學真是寶~同一型壞了竟然連買3台(結果是通病不良)
~~~謝謝啦,我還有第三台要修喔~~~

网友A:
排線脆化斷裂, 有可能是環保材造成的結果, 時間到了就開始分解; 其它部位也有可能開始不預期的脆裂!

這位同學應該是 Panasonic Lumix 的偏執愛好者... 我公司也有一位同事是這種性格, 偏執於某些產品.
話說站上的牛大大似乎也有這種傾向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線脆化斷裂, 有可能是環保材造成的結果, 時間到了就開始分解; 其它部位也有可能開始不預期的脆裂!

1.我剛剛發現應該是180度折角已修正,其他都是圓弧彎曲應該不會斷

2.我同學說用的習慣就再買,應該不是執著品牌

网友:
神乎其技的維修n_116|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又學到一招了,原來耳機線可以這樣用

网友:
技巧高超,軟排線光要焊接較夠難了~

网友:
焊接工法可謂神手乎其技啊!

网友(2017-08-08):
朓腺焊接技術真的是一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