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宏碁 acer Aspire 4736G 過電無法開機維修

楼主(2016-10-21):
宏碁 acer Aspire 4736G 過電無法開機維修

連接變壓器使用偶爾可以成功開機,使用電池百分之百開不起來

型號~acer Aspire 4736G

CPU背面的OE907超級電容老化容量低下造成啟動不良

拆下主機板剷除OE907超級電容,換上代用鉭質電容

組裝測試OK

PS:客戶送原廠說要換主機板報價8500,修不下去轉送到我這裡,
隔天完修交機還保固3個月,皆大歡喜

网友:
厲害!果然是高手在民間!!!

网友:
恭喜修復成功。

网友:
厲害!果然是高手在民間!!!大大住那裡

网友:
我也想知道~~
大大住哪兒~

网友:
不知高手住哪?我也很想知道。有艱深問題想請教!!

网友:
恭喜修復成功

网友(2016-12-05):
感謝分享 希望大大  可以多寫一點狀況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2017-02-09):
謝謝分享寶貴經驗

网友A:
請問用何方式得知OE907超級電容老化容量低下造成啟動不良?請賜教,謝謝。

网友B:
請問.電容要如圖示..買2種...還是選擇一種買就可以

楼主(2017-03-11):
引用 网友A:
請問用何方式得知OE907超級電容老化容量低下造成啟動不良?請賜教,謝謝。

經驗判斷
+
網路知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電容要如圖示..買2種...還是選擇一種買就可以

買330uF即可
會用2種是因為零件臨時不夠用,變通一下。

网友C:
我還不太懂,請問超級電容替換的電容要怎麼接,串聯嗎?
然後底下有四個焊盤不知道是什麼用意?都要焊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還不太懂,請問超級電容替換的電容要怎麼接,串聯嗎?
然後底下有四個焊盤不知道是什麼用意?都要焊到嗎

6顆鉭質電容並聯

中間2條焊盤是-極~接地~

左右2條焊盤是+極

网友:
這超級電容真的超級機車!
肯定費了不少功夫。高手!

网友D:
OE907超級電容容量是多少,你又是怎麼判斷的?查網絡參數??

楼主:
引用 网友D:
OE907超級電容容量是多少,你又是怎麼判斷的?查網絡參數??

90*10~負7次方F=900μF

1法拉(F)= 1000毫法(mF)=1000000微法(μF)

1微法(μF)= 1000纳法(nF)= 1000000皮法(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