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各維修高手,Lenovo B460 主版變這樣,你修不修呢?

楼主(2016-10-22):
今天我的Lenovo B460 要開機, 結果開不起來,想說,奇怪。。
看了筆電變壓器上的燈, 沒亮,我以為變壓器壞了,
把變壓器拔出筆電,ㄟ~ 變壓器的燈又亮了, 想說,壞了,

大概是內部原件短路了,索性開始拆機全都看看,
結果。。。

主版正面如圖一:左下角

B460

B460

放大來看:[晶片51123下方]
翻過主版背面, 燒成這樣如下:
放大來看:

以上,
我想請教各位高手, 這樣 還能修嘛? 電路都有些翹起了說~
若是修了, 會有什麻後遺症啊?

另一方案: 買二手主版,90天保固

,不知選哪個方案好?

謝謝大家!!~

网友:
我的建議是買二手主版,90天保固,
再看看其他高手還有甚麼建議吧.

网友:
我部會修板子,只會換模組,所以建議直接換版。

网友A:
直接換主機板~~
只是納悶為什麼燒成這樣....

网友:
直接換主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換主機板~~
只是納悶為什麼燒成這樣....

我也不知道 怎燒成這樣,
燒灼附近也沒發現 螞蟻,蚊子 之類的,
也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受到NOTE7影響,我會考慮直接換一台。(別家的 )

网友:
您好:
維修不在於修與不修的問題,是在於損壞程度有無方法人工處理,修護.
若主板燒毀少到內層,人工無法處理,則需更換主板!
在下 也曾處理過一台HP Notebook 如同此部筆電,燒到內層,而一直冒煙短路!
故主板是回天乏術!

補充內容 (2016-10-24 05:45 PM):
更正:  少 字錯誤 ,應為 燒 少 字

補充內容 (2016-10-24 05:46 PM):
更正:  少 字錯誤 ,應為 "燒" 字才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