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M2400N 螢幕暗屏修理

楼主(2016-10-22):
9月的某一天,太太的筆電壞了...
那時候試了一下,開關機都有聲音,所以軟體、主機板都是好的。
用燈光照,隱約看得到圖案,螢幕黑掉了!

1. 拆開內殼。

2. 拆下面板。

3. 拆下燈。燈管發黑,以為燈管壞了(結果不是,為了這個搞瘋了...)

4. 買一條一樣的燈管換上去,60元。

5. 奇怪,怎麼還是不能亮?原來錯怪了燈管,是燈管點燈器壞了~

6. 再跑一趟光華商場,這次買點燈器,100元。放不進機殼了,改外部供電。

7. 但是需要要5V和12V兩種電源,就把以前拆的DVD電源板拿來用。

螢幕終於回來了⊙▽⊙(灑花)~♬
比較不方便的是,以後要單獨開燈了...

也有可能是主機板到高壓條電壓異常,
舊的高壓條,等以後搞懂幾伏特,再接電來玩吧~

网友:
2004年的產品, 好用
試試看那幾個電容....

网友:
用適用筆電高壓板,就可以放進去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16789-1-1.html

補充內容 (2016-10-22 08:34 PM):
是「通用」筆電高壓板...

网友A:
ASUS M2400*
真得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US M2400*
真得很耐用....

很舊了,10幾年了~
很多東西,不是壞,是被強制淘汰了..
廠商不做、程式不再支援,沒得選,只好不斷買新的。
其實我只要求基本、能用而已啊~

网友:
GOOD!延壽續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舊了,10幾年了~
很多東西,不是壞,是被強制淘汰了..
廠商不做、程式不再支援,沒得選,只好不斷買新 ...

我也有兩台2004*系列,
一台鍵盤已故障,
另一台有加ram(比較重),
要不是剛好收到一台y460,
不然我也會一直用,
用XP效能都不錯,
連電池都還能用..
ASUS後來出的產品壽命不長,
故障率很高 ....

网友B:
抱歉...小弟來晚了一步,看到這位大大仍不懈的在使用Asus M2N筆電,心中無限感慨啊~
特別翻箱倒櫃找出閒置已久的M2N 高壓條,大大如有需要,PM一下,這高壓條就送你吧
(拆下時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抱歉...小弟來晚了一步,看到這位大大仍不懈的在使用Asus M2N筆電,心中無限感慨啊~
特別翻箱倒櫃找出閒置已 ...

前輩...願意出手相救嗎?真是太好了...
其實我只是珍惜能用的東西,也是把修東西當消遣而已 ><"

您如果在台北,我可以去找您,請PM我您方便的時間、地點
(我假日的晚上和1-5晚上都方便)
不然...請PM我住址,我寄上回郵向您索取。
謝謝您 m(_ _)m

楼主:
對不起回覆晚了,因為平常下班領不到信,今天把 john_avatar 大大的高壓條領回來~

結果...還是失敗了,不是高壓條的問題...

看來是主板電源異常導致不亮了...
放棄了,就修到這裡了。

謝謝 john_avatar 大大,拜謝 m(_ _)m

网友C:
這台很詭異,小弟一直找不到背光熄燈的開關,懷疑靠霍爾元件感應,找不到霍爾ic也找不到感應用磁鐵

請樓主您試試會不會是這個問題

M2400的高壓條接線圖,希望樓主您能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很詭異,小弟一直找不到背光熄燈的開關,懷疑靠霍爾元件感應,找不到霍爾ic也找不到感應用磁鐵

請樓主 ...

感謝您提供電路圖,
請原諒小弟能力不足...
就算找到電壓異常,小弟也無能力修理,
目前打算將就著用,希望有一天能夠看懂電路。
謝謝您的幫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提供電路圖,
請原諒小弟能力不足...
就算找到電壓異常,小弟也無能力修理,

線路的電確定都有來嗎?

或許是斷線,先查一查吧?

換高壓條,也須確認該來的電是否都有,另外啟動的訊號電壓是不是有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