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SONY Z3泡水手機維修

楼主(2016-10-22):
1.這是好友送來維修的泡水機(先前被送入了洗衣機磨練,導致無法開機),最後經檢查故障物件共計有電池/液晶螢幕/後鏡頭/振鈴,對於無法開機的問題,首先你得先找顆正常的電池來測試,或是找顆相同廢電池,並取下其電池扣,改用外部供電方式測試.(請記得先將手機內各排線插解開,並用酒精類先清理之)
2.但電池問題解決後,也可開機但液晶螢幕確只出現水波紋,在無法判別是主板或是LCD本身問題下,這下只得借來一部正常的Z3先作主板交換測試,並確認是LCD問題.
3.在可開機及LCD顯示皆正常下,接著需繼續測試手機所有功能,先試著開啟照相模式,這時畫面出先鏡頭錯誤訊息,同樣先作後鏡頭交換,並確認後鏡頭因進水升鏽故障.
4.接著進行上下音量鍵及振鈴測試,發現振鈴也因進水失效,還好在經過清理後已恢復正常,此振鈴是含在尾插排線上,正常更換時是需整組更換的.
5.再來需測試收送話品質及網路連線功能,這部分是正常的.
6.最後再以外部電源供應器觀察從開機到螢幕關閉下的待機電流事否正常,還好這部分也使正常的,並經過數日的測試後,終於可交件了.
7.底下為維修時所作的記錄,請參考.

7.1後蓋分離

7.2故障物件位置

7.3試著找顆相同的廢電池

7.4分離廢電池的保護板

7.5裁剪電路板尺寸並焊上導線

7.6加上熱縮作保護

7.7插上改裝後的電池扣,使用外部供電

7.8液晶總成更換,需先做手機左右側的按鍵板搬家

7.9開機及待機耗電流測試

8.當然在可能情況下,SD卡及USB與PC連線功能也都要順便檢查.

网友A:
老師
想知道液晶總成哪裡可買得到~~
我有一台M36H(ZR3)液晶破屏,
看到你的實例,
燃起自己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師
想知道液晶總成哪裡可買得到~~
我有一台M36H(ZR3)液晶破屏,

請收短訊.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哪裡買
煩請老師告知小弟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