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ASUS P8H61-M/BM6630/DP_MB 更新BIOS 問題

楼主(2016-10-23):
這張ASUS P8H61-M/BM6630/DP_MB 主機板是我以前跟會員買的,原本用的都好好的,因為最近賣CPU 的老闆拿了幾個CPU 給烏骨雞學姐學姐賣,她想要我試一下沒問題再賣,我試到最後有幾個CPU 無法使用,所以想更新BIOS 試試,不過真的是離開這個產業太久了,幾個問題不知如何解決?所以上來請大家。

問題一、我下載P8H61-M 的BIOS,用BIOS 裡的Easy Flash 更新他說我下載的檔案是錯的。
我Google 了一下,原來當初會員賣我的這張主機板應該是從市售主機拆下的,我找BM6630 跟DP_MB 似乎是兩台不同的機型,不過不是我拆的,我也不知道原本應該是那一台?

問題二、BM6630 跟DP_MB 的BIOS 我下載下來是CAP 的格式,Easy Flash 也無法辨識。

問題三、在BIOS 看到的版本跟華碩官網看到的版本似乎不相同,例如第三張照片的版本是4301,但是我在網站看到最新的卻是1204,真是奇怪,是我找錯機型嗎?

https://www.asus.com/tw/support/ ... eRJGt7oInhZFqwJ/10/

請問有在維修或研究這類問題的會員,有無辦法靠著這幾張相片得知我到底該下載那一個機種的BIOS?如果是CAP 格式大家都用那一種方式更新?

网友A:
這塊是我賣的沒錯  老大有些 1155 的 cpu 很容易燒 不一定是沒有支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塊是我賣的沒錯  老大有些 1155 的 cpu 很容易燒 不一定是沒有支援

不能用的CPU 是Xeon E3-1220L V2跟Xeon E3-1290 V2,這些型號都沒有列在官方的CPU 支援清單中,所以要試試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用的CPU 是Xeon E3-1220L V2跟Xeon E3-1290 V2,這些型號都沒有列在官方的CPU 支援清單中,所以要試 ...

這兩顆cpu是伺服器再用 恐怕要z77晶片組才有辦法開的起來 所以你徵求區可能要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兩顆cpu是伺服器再用 恐怕要z77晶片組才有辦法開的起來 所以你徵求區可能要改一下 ...

不是!我試這片P8H61-M/BM6630/DP_MB主機板,i5、i7當然都能用之外,Xeon E3-1225、E3-1235、E3-1245、E3-1260L、E3-1265L、E3-1275都可以正常工作,也不用Z系列才可以用,目前只有E3-1220L V2跟Xeon E3-1290 V2這兩個型號的CPU 不能用,按PS-ON後聽的到主機板蜂鳴器"嗶"一聲,只是沒有螢幕畫面,很有可能是BIOS 版本太舊。

网友B:
看來是 AMI 的 BIOS, 直接問一下舅舅看會不會快一點~

网友:
拿去ASUS更新,要花錢嗎

网友C:
如果說是伺服器再用的那要不要試試插張顯卡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我試這片P8H61-M/BM6630/DP_MB主機板,i5、i7當然都能用之外,Xeon E3-1225、E3-1235、E3-1245、E3 ...

Wish大,不顯示畫面的E3-1220L與E3-1290 V2,上Intel官網查詢,都是未內建顯示晶片。
所以要加顯示卡測可能才會有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sh大,不顯示畫面的E3-1220L與E3-1290 V2,上Intel官網查詢,都是未內建顯示晶片。
所以要加顯示卡測可 ...

一語驚醒我這個呆頭人,我明天試試看再上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說是伺服器再用的那要不要試試插張顯卡看看?

感謝你,明天我再插張顯卡試試。

楼主:
這我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來是 AMI 的 BIOS, 直接問一下舅舅看會不會快一點~

好像是要插顯卡的樣子,明天再試一下。

网友:
E3-1220L v2

E3-1290 v2

這2款E3系列是沒有內顯功能喔

主機板BIOS部份我是查到P8H61-M LX
才跟老大您的BIOS版本符合喔
P8H61-M LX

還有另一版P8H61-M REV 3.0

网友E:
你如果是ASUS整組桌機~~~"拆下的"~~~主機板

那麼問題就比較麻煩,華碩相同型號主機板會用在不套裝PC,不同套裝PC他的BIOS就會不一樣

然後ASUS RMA回來的主機板其BIOS又會跟套裝PC又有所區別得於客戶端同步做些處理才不會有 Windows認證及網路問題

總之:

你要知道當初是拆哪個套裝桌機型號 : 如 ASUS MD510
進入官網找套裝PC ASUS MD510 只有裡面的BIOS可以線上使用更新

其他PC型號即使主機板型號一模一樣,你也無法使用其他型號 PC 的BIOS去更新,會出現版本不符

(以上皆針對不拆BIOS為前提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sh大,不顯示畫面的E3-1220L與E3-1290 V2,上Intel官網查詢,都是未內建顯示晶片。
所以要加顯示卡測可 ...

哈哈!果然插顯卡就可以了,這樣我也不用更新BIOS了,謝謝你。

楼主:
是的,我都忘了查該CPU 有沒有內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如果是ASUS整組桌機~~~"拆下的"~~~主機板

那麼問題就比較麻煩,華碩相同型號主機板會用在不套裝PC,不同套 ...

已可使用,也不用更新BIOS 了。

网友:
現在才看到這篇~
補充一下資訊。

1. .CAP 是現在的機制,網路可以查 Capsule Update,主要是安全機制的考量。
2. server CPU 在 desktop 板上能動,不代表它就是有支援,playart 所說的找一個正規 server 是正常的做法。原因是 microcode 如果沒有正確型號(依照 cpuid 得知)載入的話,能開是運氣好,死法是萬萬種。
3. ASUS 它們的 BIOS 是由他們內部的人全部改寫而來,AMI標準的功能只是參考。
提供給各位參考參考。

网友F:
長知識了,內顯的cpu不一定要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長知識了,內顯的cpu不一定要用,

但現在較新intel cpu內顯會比一些舊的外顯還要好,
如果沒有玩特效遊戲,
可以省下外顯卡的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但現在較新intel cpu內顯會比一些舊的外顯還要好,
如果沒有玩特效遊戲,
可以省下外顯卡的錢.. ...

真的嗎,很懷疑,大大是作什麼行業的,如果是用來畫模具,應該是不太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的嗎,很懷疑,大大是作什麼行業的,如果是用來畫模具,應該是不太夠吧, ...

其實繪圖3D現在都很夠用
機械業,
但是幫兒子組裝電腦,
網路知識...
cpu I7 6700K

网友H:
wish大....
套裝主板所需資料.......要查的編號是華碩官網搜尋BM6630即可

网友:
大大

公司的是用asus windows 更新程式更新bios ,無法在DOS下更新會說不認識格式
明天看型號再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H:
wish大....
套裝主板所需資料.......要查的編號是華碩官網搜尋BM6630即可

已解決,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