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硬碟改裝砂輪機

楼主(2016-10-23):
今天閒閒無事就拿了一顆壞掉的硬碟,開始拆了起來,準備改裝一台砂輪機,以備有時需要磨些物件

買了一張 5"的砂布

把買來的 5"砂布剪成和硬碟內部的鐵片一樣大小

在鐵片上貼了 3M雙面膠

把買來的砂布貼合在鐵片上

貼合好後記得鎖上螺絲,避免砂布飛出來

完成後試用影片

网友A:
我來補充一下好了..
單碟...比多碟好改
拆完四碟之後..上砂輪片
才發現...要加墊的厚度差很多...
再拆一個單碟的再改一次
當然 砂輪片會比砂紙耐用許多

另..問題來了
前幾天試作的...是IDE界面
後來上週五又作了SATA界面的
但都遇到同個問題
都只能用約兩分鐘左右..
還沒空再研究...
有請大大再指點一下..
如何能...更"持久"才是...
有興趣一起改的大大...
這次試作了三片砂輪片..
目前還有一片可供研究
內徑是 25mm
三重或北市長安東路一段可以自取
免費..但只剩一片..再多也沒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來補充一下好了..
單碟...比四碟好改

不知大大你砂輪片是如何切的,如何切到那麼漂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大大你砂輪片是如何切的,如何切到那麼漂亮

我小舅子在作西工的...
東西買好...構想稍加說明...
把尺寸量給他...
東西就出來啦

我第一次試作時
砂布是先黏在碟片上
再用雕刻刀去修掉內圓和外邊
感覺還不錯
但...砂布就是不耐用
沒幾下就下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小舅子在作西工的...
東西買好...構想稍加說明...
把尺寸量給他...

我做兩塊一塊是砂布的一塊是砂輪片的,砂輪片因為切的醜所以沒有拍出來

网友B:
1.我之前有發過,最好是用"水砂紙" (個人推薦德國勇士牌 #220)

另外雙面膠帶最好是貼在"砂紙背面"而且是貼滿沒有縫隙,這樣整個碟片研磨面會很平整,磨出來的東西精準度就很高 (我拿來磨我自己打造的迷你雕刻刀)

2.硬碟本身扭力很小但轉速快~不適合再多增加更重物品於其上

3.並不是每個品牌的硬碟多能拿來做成砂磨機,尤其是server專用,很多~多是無法正常運轉的,需移除jump但是呢移除jump後,又會有兩種狀況:1種可正常運轉. 1種就是轉一下就會自動STOP

4.可正常運轉的硬碟,若施加太大力或是研磨物表面積過大,當轉太低時該硬碟就會自動停止(電路板安全機制啟動)
   這ˋ時就只能用power off/on 一次,就會再次運轉

最後,這只能研磨小東西&小面積物品,請千萬不要對抱有太大的幻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我之前有發過,最好是用"水砂紙" (個人推薦德國勇士牌 #220)

另外雙面膠帶最好是貼在"砂紙背面"而且是貼 ...

小東西磨磨還可以
我還有作  2.5吋版的...
行動電源就可以供電...
也只是好玩臨時用的東西罷了..
真的要用..還是要請出...
正港A...砂輪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來補充一下好了..
單碟...比多碟好改

是無法連續運轉超過2分鐘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無法連續運轉超過2分鐘嗎?

嗯....不管是 IDE 還是 SATA
大約都2分鐘左右

网友D:
只有2分鐘,要磨什麼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只有2分鐘,要磨什麼好呢

呃 ..兩分鐘會停沒錯 .. ..
但馬上重新再送一次電..
就又有另一個兩分鐘 ....

网友E:
原來只能維持兩分鐘,
之前拆一顆,
轉沒多久不轉了,
我以為壞了,
就把他分解了~~
哈哈原來是一次只能用兩鐘...

网友C:
查埔郎價尼阿謀檔陶
來~~~~~~~~~~~~~請參考這一帖
讓你ㄅㄧㄤˋ  ㄅㄧㄤˋ  叫
轉速要快就快要慢就慢
只要有電
讓你像那七彩霓虹燈一樣
燦爛的轉個不停
這麼好用的救星上哪兒找哩
請洽各大拍賣網站搜尋就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原來只能維持兩分鐘,
之前拆一顆,
轉沒多久不轉了,

非也! 非也!

我說過不是"所有硬碟"多能拆掉讀寫頭,變成只能單獨全速運轉(seagate問題比較多)

早期的IBM & Maxtor 基本上多沒問題

他的案例就是該硬碟的電路板的安全機制,很可能是當運轉一陣子後,讀不到data回授,導致安全機制啟動,就會停止運轉.

另外一個就是我有說過的重量 & 轉速問題!

你可以自己試試,找壞的硬碟~~~將讀寫頭拆除,只送power看看是否會一直運轉不會停止

如果是OK的,只後你在貼上水砂紙或其他方式裝的砂磨片,卻會導致使用一陣子就停止的話,那基本上就是過重,或阻力太大轉速不足
這些問題多會導致停止,但是只要重新power off/on就會恢復

另外還有一點供電的來源,如果你用一般PC power那絕對沒問題(我是用NN年前的AT power),但若是用其他變壓器類的就有可能會供電不足,導致轉一下就停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埔郎價尼阿謀檔陶
來~~~~~~~~~~~~~請參考這一帖
讓你ㄅㄧㄤˋ  ㄅㄧㄤˋ  叫

雄爸,

三線無刷&四線無刷接線點

這要如何對應硬碟的馬達呢?

另外我有早期大顆的server用硬碟,其馬達有八條線,這類的又該如何接呢?

TK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雄爸,

三線無刷&四線無刷接線點

硬碟的無刷馬達是有分三相三線&三相四線兩種規格的
只要對照#13的接線圖接上即可
至於8條線的馬達
因為我沒接觸過
也沒有看到實際的東西
所以不便多說

圖片是IBM磁帶機的無刷馬達總成+DIY的啟動&正/逆轉控制盒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碟的無刷馬達是有分三相三線&三相四線兩種規格的
只要對照#13的接線圖接上即可
至於8條線的馬達

雄爸 TKS

我google一下找到這邊有大概解說,如何找出硬碟接腳定義

http://blog.ilc.edu.tw/blog/inde ... 4292&blogId=868

网友:
原來你說的是這個問題喔

三相三線的不用管它哪一條是哪一條
因為是Y接法,所以三條線的阻抗都是一樣的

三相四線的也是Y接法
只不過它把Y接的中心點也拉出一條線
所以,中心點對任一相的阻抗都一樣

當轉向不對的時候
只要把三相的其中兩相對調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2分鐘,要磨什麼好呢

適合美甲業。

网友F:
強人 不知道是否可以修改為可控制轉速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強人 不知道是否可以修改為可控制轉速嗎

用 #13 雄爸 貼的那個玩意就可以不用硬碟控制板,直接用那個無刷電機驅動板接馬達的3 or 4 pin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 ..兩分鐘會停沒錯 .. ..
但馬上重新再送一次電..
就又有另一個兩分鐘 ....  ...

我的也是,直奇怪,也許是沒收到主機的訊號,就自動停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來補充一下好了..
單碟...比多碟好改

我2年前也做了,不錯用,沒想到用砂輪片改,這樣耐用多了,下次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埔郎價尼阿謀檔陶
來~~~~~~~~~~~~~請參考這一帖
讓你ㄅㄧㄤˋ  ㄅㄧㄤˋ  叫

硬碟能力有限,別太操他,2分鐘沒差啦,再開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也! 非也!

我說過不是"所有硬碟"多能拆掉讀寫頭,變成只能單獨全速運轉(seagate問題比較多)

讀寫頭早就拆除了,都用舊的power,一樣2分鐘,試用好幾個舊power也是一樣
應該重點是主機板的訊號

网友:
提醒大家,硬碟別拆太乾淨,上面有強力磁鐵,會幫你吸鐵粉,桌面不會不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