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與負載電阻的推動電路.

楼主(2016-10-23):
LED與負載電阻的推動電路.

我又抱來柴火,想要取暖的,想要煽風點火的,想要加入爆竹的,通通來,只要不怕自己被炸到就好 ...

1. 這個電路有哪裡不對,真的不對嗎,原因是?
2. 這個電路有何優缺點,針對其優缺點,要用在哪裡較好?

  ...   ...

网友A:
1. 這個電路有哪裡不對,真的不對嗎,原因是?
1.電晶體不對啊,EC要相反吧!
照原圖應該不會亮啊??

2. 這個電路有何優缺點,針對其優缺點,要用在哪裡較好?
這個電路沒有恒流作用,看不出有何優缺點??
和只用一個限流電阻功用一樣啊??

网友B:
基本上是NPN(CE腳)接錯....
在某些情形下是沒問題(沒感覺有問題)

這有點像, 有人要去提水,...
假設,正常水龍頭,每分鐘60公升,每秒鐘1公升,....
當水龍頭故障時,最大水量只有 每秒0.1公升(100cc)
註: CE裝反 Hfe大約剩原來1/10

平常人 拿10公升的水桶來裝水,只要10秒鐘, 口渴的人(只要200cc)一開不到1秒(0.2)就滿了...
故障時, 10公升的人,就會覺得要等很久(10秒變100秒),但口渴的人就沒有太大的感覺(0.2秒變2秒)

這樣的舉例,不夠貼切,再加一個條件,就能充份比喻...
電流(I) = 庫倫(Q) / 時間(t)
所以加上一個條件, 取水一次只能取10秒鐘,....
水龍頭正常時, 拿10公升(5公升,2公升)以內的,都可以在10秒鐘內,取水完成
但水龍頭故障時(電晶體C,E腳接反),最大水量只剩每秒0.1公升,10秒最多只有1公升...

所以回過頭來看,接錯 NPN晶體C,E的應用,屬於小電壓小電流,特性有所改變...
但問題應該不太才對(個人猜測,沒做過實驗)...

補充內容 (2016-10-24 08:27 AM):
但問題應該不大 才對(個人猜測,沒做過實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這個電路有哪裡不對,真的不對嗎,原因是?
1.電晶體不對啊,EC要相反吧!
照原圖應該不會亮啊??

妳需要把麵包板拿出來了,它在想妳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是NPN(CE腳)接錯....
在某些情形下是沒問題(沒感覺有問題)

利用這個機會,把麵包板拿出來玩玩吧 ...
該不會連麵包板都仍了吧 ...

网友C:
B腳沒偏壓 C1384無作動 是這個原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B腳沒偏壓 C1384無作動 是這個原因嗎?

你只要把麵包板拿出來,兜一兜電路,玩玩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利用這個機會,把麵包板拿出來玩玩吧 ...
該不會連麵包板都仍了吧 ...  ...

奶油和奶酥的都吃完了,
只剩下土司了!

网友D:
1.我再來猜猜看,記得這是去年尚未被解破的問題.此題目因CE反接,使電晶體不再具有電流放大作用,卻變成了另一種工作模式,即Ib=Ie=Ic,電流放大倍數=1.
2.若上述假設成立,則可先求出Ib後,另外2個電流及電路各端點電壓,便可迎刃而解.
3.因為輸出電流受控於輸入電流,類似具有輸出恆流的優點.但同樣輸入端電流需保持恆定.
若還有錯誤,回去再好好面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奶油和奶酥的都吃完了,
只剩下土司了!

好個大鋼牙,不會吧,連麵包板都吃了,還真餓啊,快去參加奇人異事比賽,雖然不會得冠軍,比我們都厲害了 ...

剛好今晚有買"吐司",不過要留著自己吃,等吃完了"吐司"再把"土司"給妳吃.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我再來猜猜看,記得這是去年尚未被解破的問題.此題目因CE反接,使電晶體不再具有電流放大作用,卻變成了另一 ...

這是不同的題目啊.
代誌大條啊啦.
真的要面壁了,還要用影像儀拍起來,看看臉部有沒有比較亮 ...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不同的題目啊.
代誌大條啊啦.
真的要面壁了,還要用影像儀拍起來,看看臉部有沒有比較亮 ... {:14_1483: ...

好吧,看來要先去罰站了一會了.

网友E:
查了百度 這樣的接法式可以的 只是放大倍率接近1 即Ib=Ic=Ie(恆流源) 且CE間的耐壓變很小(<7V) 若VR1調至0歐 則Ib=Vcc-0.7/R1=(5-0.7)/1K=4.3mA 還是可以讓LED 點亮 只是亮度很低 VR1調大慢慢 LED就不亮了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 ... B%E1%C1%C1%B0%A1%2C
優點 線路簡單
缺點只能做低電流低VCC之恆流源

不知道對不對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了百度 這樣的接法式可以的 只是放大倍率接近1 即Ib=Ic=Ie(恆流源) 且CE間的耐壓變很小( ...

自己在那個麵包板上實際做個實驗,以驗證你說的是否為真,加油 ...

网友:
花了幾分鐘玩了一下這個小電路,只是不曉得能應用在哪裡,LED 亮度調整線路嗎?

電晶體使用 2N3904,Ib 接一個電流表,Ie 也接一個電流表。

VR=0, Ie=20mA, Ib=4.32mA, I Gain=4.63
VR=5K, Ie=5mA, Ib=0.78mA, I Gain=6.41
VR=10K, Ie=2.61mA, Ib=0.41mA, I Gain=6.34
電流增益在 4 到 6 之間,比正常的電晶體工作組態小很多。

這讓我回想到多年前當學生時組了第一台擴大機,功率晶體的 C E 腳接反了直到聽了幾個月後再檢查線路後才發現。
接回正確接腳後聲音就只有變的比較大聲,推挽功率晶體電源是正負 30V,功率晶體也沒有漏電增加一切正常。

网友D:
1.實作結果,CE反接除了會讓電流放大倍數下降(約只剩原先的10%左右,使用C1384測試結果Hfe約=10),耐壓也會下降至與Vebo差不多(約7-8V),具穩壓效果?
2.其他如Vce(sat)及Vbe特性不變,故當其在安全工作下,仍具電晶體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實作結果,CE反接除了會讓電流放大倍數下降(約只剩原先的10%左右,使用C1384測試結果Hfe約=10),耐壓也會下 ...

BJT 確實有 Reverse active region,書本裡多半簡單帶過,也建議咱們正常人別這樣用啊~

网友F:
工作在安全區死不了,
當進入V ebo 動作了,電流再沒控制好,準備送電晶體往生。
介紹這種電路,就該再把風險說明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工作在安全區死不了,
當進入V ebo 動作了,電流再沒控制好,準備送電晶體往生。
介紹這種電路,就該再把風 ...

應該不是正常使用方法吧??

沒看過實際使用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不是正常使用方法吧??

沒看過實際使用電路??

有的!只要利用 Google 「圖片」搜尋 "TTL Logic" 從數位邏輯閘的內部架構就明白了,而一般線性應用還是避免 Reverse active region 較平安無事。

网友:
或許SCOTT大有特定的應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作在安全區死不了,
當進入V ebo 動作了,電流再沒控制好,準備送電晶體往生。
介紹這種電路,就該再把風 ...

既然你已挖了洞,就自己跳下去把它補起來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