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去年跟大家一起瘋"星際大戰",我的光劍製作全記錄-2

楼主(2016-10-23):
大家好,接上集繼續談我的光劍製作全記錄-2。
劍刃的LED發光部份。
我作的光劍和坊間最大的不同是LED發光部份。
坊間製作的光劍是使用一般的LED,缺點是不好控制亮度及顏色固定及少樣顏色組合。
RGB三色LED組合只有7種,而且必須靠切換波段開關來組合顏色。
所以這次自製光劍時就鎖定WS2812 LED,這個是WS2812的規格表。
RGB三色各有256階的亮度,總共可以驅動成16,777,216種顏色。(是不是很炫啊~)
WS2812 LED的外型。
焊接方式是把多顆LED的VCC並聯,然後接地端也是並聯。
資料端則是每顆LED的DOUT串接到另一顆LED的DIN,陸續串聯。
這是我作測試的圖樣。
當初是用這個迷你開發板作測試的。
其實,WS2812的使用在焊接上不是什麼大問題。
問題在於驅動,如何讓WS2812亮起來。
不同於一般LED只要給個DC 3V,正負極没有接錯就會亮燈了。
先看幾段WS2812的測試影片。

當初寫程式測試,一直無法驅動點亮起來。
最主要是無法將0和1的時序控制好發送時間及時間間隔。
如下圖。
後來還動用示波器來看波形,換算成時間才慢慢微調過來。
說實在的我也是搞了很久才讓WS2812亮起來,亮起來那一刻真叫人想哭呀~
貼一段程式碼給有興趣的人參考。

這集先到這裡,待續~

网友:
哇!哇!哇!哇!,毅力真強

网友A:
大師啊,請收下我的膝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師啊,請收下我的膝蓋

沒有了膝蓋,你能走路嗎? ...
即使能走的話也是很辛苦的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沒有了膝蓋,你能走路嗎? ...
即使能走的話也是很辛苦的 ...

請收下我的膝蓋
網絡新語,「直到我膝蓋中了一箭」的變體,和「直到我膝蓋中了一箭」意義接近,但在不同場合使用,例如在遇到大神級別的人物時可以使用,以獻出自己膝蓋的方式表達對大神的敬仰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收下我的膝蓋
網絡新語,「直到我膝蓋中了一箭」的變體,和「直到我膝蓋中了一箭」意義接近,但在不同 ...

我發現真的老了,很多現代用語,我都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收下我的膝蓋
網絡新語,「直到我膝蓋中了一箭」的變體,和「直到我膝蓋中了一箭」意義接近,但在不同 ...

以前看到的都是屈膝下跪,跪拜,膜拜等等,網路上的各國歌唱比賽,有時評審覺得唱歌者唱得非常好聽,也都會故做膜拜狀,表示欽佩,「直到我膝蓋中了一箭」可能也是有跪拜的意思,但是「請收下我的膝蓋」這種可能有的人會認為是很白癡的用法,因為較前面所言大都是以不傷己為原則,把膝蓋送出去了,還能走路嗎,別人收你的膝蓋有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看到的都是屈膝下跪,跪拜,膜拜等等,網路上的各國歌唱比賽,有時評審覺得唱歌者唱得非常好聽,也都會故 ...

膝蓋中了一箭倒不是膜拜的意思.

這各梗來自於某個遊戲.

http://pttpedia.pixnet.net/blog/ ... 6%E4%B8%80%E7%AE%AD

<<以下節錄原文>>

直到我的膝蓋中了一箭是2011年底開始在ptt很流行的一組話,但在ptt以外的地方可能更早一些即開始流行。

它原本是遊戲《上古卷軸5:天際》裡面衛兵的一句臺詞 :「我以前和你一樣也是個冒險家,直到我的膝蓋中了一箭。」(原文:I used to be an adventurer like you, then I took an arrow in the knee." )該台詞在遊戲中出現在過多衛兵(NPC)之中因而讓人覺得有趣,便逐漸流行起來被用於其他的事物上。

在ptt中的用法有幾種。

發文和推文中常出現有人「膝蓋中箭」作為無辜遭難,類似「躺著也中槍」的用語。另外,解釋什麼事情過去和現在的變化時也出現「本來XXX也是XXX的,直到膝蓋中了一箭」等等。甚至成為部分看版的版標,在C Chat版,版主還把它當作刪文之後的註解(「這篇文章曾經存在,直到它的膝蓋中了一箭」)在ptt2則隱版的標題出現「這看板曾經可以進入直到它的膝蓋中了一箭」。另外,膝蓋中箭也可以用在遇到某種痛苦事情的比喻或是首次作某件事的經歷。

請收下我的膝蓋這詞,大約就等於 "給跪了"
動不動就跪人當然是種誇飾法.
現實生活中當然不幹這種事...
不過,網路上嘛,這用語倒是別太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