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圖中整流橋測量了以下數據是壞了?

楼主(2016-10-23):
擴大機後級主電源正負電壓不一樣,電源脫離後級測量都一樣
拆了整流橋DSB20,用數字表二極檔量
順向三個量了628,另一個604
反向四個都是1
有問題3個628,1個604,應4個一樣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二極體是好的

网友:
理論上這4個值應會接近,但此值會跟製程及測試條件而有變動,至於628或604等,你要先去了解其中含意,這樣此值才有其實際的意義.

网友:
看無!看無!看無!看無!

网友:
628 604,  是指 數位電表 二極體檔 量測 顯示 0.628 和  0.604 嗎? 指 二極體順向導通0.628 V
若是只顯示 628 604,   應該是這個數位電表 表示方式  把'0.' 省了
但別人使用的數位電表  表示方式  不盡相同
這點 你需要 自動翻譯
不能讓人來猜

网友:
重點在反向四個都是1,所以它應該是功能正常滴 !

楼主:
謝謝各位
這整流橋唔得
換另一個試,正負電壓對稱
3個628,1個604
4個數字要差不多一樣

楼主:
RE: 請教圖中整流橋測量了以下數據是壞了?{己解決)

.......................................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
這整流橋唔得
換另一個試,正負電壓對稱

來自香港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