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遙控器(儀錶)液晶螢幕變黑 DIY

楼主(2016-10-23):
剛剛花了10分鐘維修CP值不高,遙控器液晶螢幕維修,遙控器液晶螢幕變黑。

但是這方法:如果維修電流勾錶液晶螢幕,那CP值就超高了。

畢竟一台電流錶要好幾千元,螢幕壞了變成垃圾。

其實液晶螢幕變黑是液晶底層、錫箔反光層氧化變黑造成,並不是偏光層變質所致。

本次維修成本約2元

遙控器液晶螢幕變黑

遙控器液晶螢幕變黑

遙控器分解

遙控器分解

撕下錫箔反光層

撕下錫箔反光層

剪貼大小尺寸新錫箔貼紙並貼上液晶底層

剪貼大小尺寸新錫箔貼紙並貼上液晶底層

順便將接觸點碳化物清潔

順便將接觸點碳化物清潔

順便將接觸點碳化物清潔

順便將接觸點碳化物清潔

組合測試OK

組合測試OK

電流錶也順便修好了

電流錶也順便修好了

网友:
的確是個省錢的好方法, 雖然平整度會稍稍影響視覺, 修得好就是無價. 讚啦!

网友A:
請問錫箔貼紙亮面是朝外還朝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錫箔貼紙亮面是朝外還朝內?

這是網路買的!背膠撕下直接貼上,沒什麼技巧啦!

网友:
錫箔紙要用亮面或者是霧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錫箔貼紙亮面是朝外還朝內?

如果有得選的話...當然是越亮越好...
這種液晶螢幕...是靠反射光線才能看到顯示的畫面

网友B:
老灰狼比較懶惰....都找現成的東西...來亂玩...
拿小孩的美勞用品....亮面膠帶和泡棉...亂搞n_043|
就像樓主所說的...啊就..撕下來....貼上去...

网友:
我的CASIO G-SHOCK 手錶改天也來換看看~學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灰狼比較懶惰....都找現成的東西...來亂玩...
拿小孩的美勞用品....亮面膠帶和泡棉...亂搞
就像 ...

這個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灰狼比較懶惰....都找現成的東西...來亂玩...
拿小孩的美勞用品....亮面膠帶和泡棉...亂搞
就像 ...

痞酷會員高手如雲,老婆常說,家裡物品沒機會換新!這是缺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痞酷會員高手如雲,老婆常說,家裡物品沒機會換新!這是缺點。

其實是...零用錢都是找咩咩喝咖啡...花光光n_168|
不得已....才A小孩的美勞的材料來玩n_028|

网友:
真強大阿,這樣都可以DIY解決,話說我家電流夾表感覺怪怪的,好像都沒量到電流經過,也不知從何修起QQ

网友:
哇…這也能修……
還從未拆試過,原以為是液晶漏液(放棄)。

网友C:
接觸點碳化物清潔,用什麼種清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觸點碳化物清潔,用什麼種清潔

我是使用電子接點清潔劑。
一般使用去漬由也可以。

网友:
借題想請問一下
請問像是電話上面那塊小小的液晶,這是屬於一種可替換的零件嗎?(像是電容那樣,壞了就換一個)
還是不同電話 裡面的液晶也不同 很不容易買到一樣的 (類似特殊的IC,無法更換)

网友(2016-11-28):
感謝分享~學習...我有二台貴鬆鬆的投幣電話 應該可以比照修理!!

剛剛立刻試做,效果百分百...其中一台投幣電話復活了,但是太久沒用有點雜音,
另外說明書不知道被我丟那邊去,忘記怎麼設定投幣參數了...
自己要打電話一樣請投幣,以前設定投10元打大哥大通話時間55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