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DIY的精神發揮到極至...自製的鋁質滑鼠墊

楼主(2016-10-24):
圖片中的滑鼠,是在朋友的回收場撿的,看起來外型還順眼,撿回來發現有亮燈,但是不會移動。
叔叔有練過,知道在滑鼠跟線的接合處有時會內部斷線,剪掉一小斷後重焊,耶...動啦。
可是用起來怎麼都覺得頓頓的,就是會有LAG的感覺?想起在某處看到有所謂的鋁質滑鼠墊,
阿叔叔待過鋁罐的製造工廠,知道鋁罐內部塗料是銀灰色的,想想用來當滑鼠墊或許會順些,
二話不說,馬上去買一罐,三兩口把它喝完,從最平整的地方將它剪開(避免有廣告嫌疑,圖片不發)
四周透明膠帶只貼一半,然後對折到反面,這樣就不會割傷細嫩滴小手,底部在用雙面膠貼在桌上,
嘎嘎,走嘎咧飛...

网友:
鋁質滑鼠墊效果比較好嗎?
可以介紹他的優點嗎?

邊邊很銳利,小心玉手..

楼主:
移動順暢,移動速度在標準值時比一般的滑鼠墊快,自己剪一塊來試試就知道了。
剪過的鋁片當然會有銳利邊邊,用刀片刮一刮,然後貼上膠帶就不會割傷細嫩滴小手。

网友A:
在下個人的經驗,要把鋁罐的鋁片弄平才真的是難,樓主好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下個人的經驗,要把鋁罐的鋁片弄平才真的是難,樓主好功夫.

鋁片從圓柱型剪成平面,多少都會有裡外不平的情形,在電腦外殼的上面來回拖拉幾次就會變成平面,因為已經戒酒好久了,不然去買一公升的罐裝啤酒,剪下來的就很大一張了,縱使邊邊不平整,在修剪一次,一定可以得到一張完美的鋁質鼠墊。

网友:
质量好的鼠标线与鼠标接合处是不容易断线的,我2003年底装第一台电脑时配的罗技高手键盘光电鼠标用了13个年头,主机和显示器已换过,键鼠仍在用,接合处没断过线,倒是线中段被老鼠咬断过两次,因原配鼠标线很长,剪断丢弃一小段,只留一处接线口,我连焊接都没有,直接剥皮对线拧紧,五条裸线接头分别套上橡皮管隔开折向大线一边,与两段大线合并一起用线扎扎紧,以防一旦不小心拉扯时脱开,因我打字是用鼠标点击,一个字要点击二到三次,用久后微动开关不灵,拆开给微动开关喷清洗剂有改善,但无法根除接触不良,后看出按键处塑料已磨损使按动开关时有效行程不够,剪香烟硬盒厚纸片垫上就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下個人的經驗,要把鋁罐的鋁片弄平才真的是難,樓主好功夫.

用圓的東西去滾一滾,邊滾邊修,應當結果會不錯...

像罐頭'玻璃瓶'水管之類的......小地方用電池來修整.....

忘了說,在橡膠組合地板或彈簧床上動工.....不然在硬地板上會達不到效果

网友B:
樓主乾脆在下面用墊板或三夾板,這樣就可以跟鼠墊一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乾脆在下面用墊板或三夾板,這樣就可以跟鼠墊一樣了

你看我那張圖片,最下面是售屋的廣告厚紙板,就是貼在電線桿上的那種,以前我都久久去撕一張,利用背面來當鼠墊,但是久了會髒,後來隔壁裝潢,撿了一塊木板,當鼠墊也不錯用,可是還是會髒,這次用鋁片,我看他還髒到哪兒,總可以水洗了吧。這次的鋁片就是貼在木板上了,330CC的容量,剪出來的小了些,有機會撿個一公升的空罐,剪出來的就夠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我那張圖片,最下面是售屋的廣告厚紙板,就是貼在電線桿上的那種,以前我都久久去撕一張,利用背面來 ...

用衛生紙沾一點酒精擦拭就行了.....

网友C:
請問鋁片對光學滑鼠感應狀況好嗎,小弟用過最精準的滑鼠墊是光滑平面的影印紙(表面有沒有印都不影響效果)或報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鋁片對光學滑鼠感應狀況好嗎,小弟用過最精準的滑鼠墊是光滑平面的影印紙(表面有沒有印都不影響效果)或 ...

一個字是好
兩個字是很好
三個字是非常好
有可能要將移動速度減慢些,才能適應以前的速度,移動起來滑鼠跟鼠墊摩擦力極小。

网友:
用鋁箔包,可行嗎

网友D:
這方法有申請專利嗎,我可以仿嗎,但不是用鋁罐,用6061鋁板,行嗎

网友E:
用鋁箔紙貼在塑膠板上可以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鋁箔紙貼在塑膠板上可以嗎??

易破

网友:
版主們要不要移動這帖一下,maker或居家維修。

楼主:
鋁箔包是四方形的,有4個90度的轉角。可能會比較不易整平,如以材質來說,也應該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方法有申請專利嗎,我可以仿嗎,但不是用鋁罐,用6061鋁板,行嗎

會以鋁罐剪裁,是因為取得容易,隨便一抓一大把,而且有內塗料,顏色又是銀灰色,基本上,如果可以反光,取得的任何材料都可以當鼠墊。

專利問題...江湖一點訣,講破了就無價值,何況所謂的專利,只要不是在營利的前提下,你自己做,自己用,專利申請人也沒法告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方法有申請專利嗎,我可以仿嗎,但不是用鋁罐,用6061鋁板,行嗎

鋁板滑鼠墊十多年前巳見市面上有售. (大概是使用 Windows 98 期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