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0CX520 顯示異常

楼主(2016-10-24):
各位大大:小弟的朋友有台 SONY KDL-40CX520,最近發生畫面顯示異常,想請問大大這是面板問題還是機板故障呢?有救嗎?謝謝

補充內容 (2016-11-8 08:28 AM):
感謝各位大大熱心的回覆,目前問題已經解決了.....上網花錢買了另一台故障的電視,還好網友便宜的出清,剛好把2台壞的湊成一台,再次感謝大家的解答,謝謝

网友:
面板問題

网友:
這像油畫嗎? 感覺是邏輯版?

网友:
這是面板故障 …

畫面上下跳動 !

网友:
面板問題+1

网友A:
請問假設真的是 面板 問題! 那是否代表不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假設真的是 面板 問題! 那是否代表不能修了?

可能有救...北中南各有幾位高手在..你可以詢問看看..這是三星面板吧

救得起來大約可恢復9城畫質

网友:
應該是沒救了.手上就有兩台.放在牆角

网友B:
既然問題有解決,是否請大大解惑一下.
是面板?邏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問題有解決,是否請大大解惑一下.
是面板?邏輯板?.....?

是面板問題,根據小弟所能搜尋的的相關訊息了解這是三星面板的老毛病,好像只要是"重影"就無救了,只有換面板一途而已

网友C(2016-11-27):
主機板 邏輯板...也有可能 上個月剛好減了兩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機板 邏輯板...也有可能 上個月剛好減了兩台

謝謝大大的回覆,不過我記得此版的T-CON是直接連在面板上,我沒能力解.焊軟排,不過還是找一天再看看是否能測試一下,謝謝您的建議

网友:
面板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