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不知道品牌與所使用什麼遙控器

楼主(2016-10-24):
Image_1 (15).jpg 前面 Image_1 (18).jpg 電源 Image_1 (19).jpg 高壓.請問哪位前輩大大知道這台使用甚麼遙控器.謝謝
Image_1 (16).jpg 內部 Image_1 (17).jpg 主機板

楼主:
背面找不到那張機種.特性表.也用多功能掃描過但掃不到
請前輩大大幫忙.先說聲感謝

网友A:
用電源板或主板上的型號反查,看能否查到是何機型。

如果是白牌機就難了。

或許有處理的痞友知道。

网友B:
多功能遙控器也有新舊之分,買新出品的可以開機的機率就會大些。

网友C:
這種外觀類似6M16的主機板,若想要一試.我可以推薦你一支遙控器大概兩百五有找
如果真的要買我再貼連結給你(避免打廣告嫌疑..請私下傳訊息給我 我再貼給你 因為也不是我在賣的)
那隻遙控我試過開過滿多白牌機都行 但是我不能跟你保證你的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電源板或主板上的型號反查,看能否查到是何機型。

如果是白牌機就難了。

感謝五燈大提供好方法.會試試看.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外觀類似6M16的主機板,若想要一試.我可以推薦你一支遙控器大概兩百五有找
如果真的要買我再貼連結給你( ...

好的.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功能遙控器也有新舊之分,買新出品的可以開機的機率就會大些。

我是用lcd-8811這支掃的.謝謝您

网友D:
跟sunview的很像,試試!!

网友E:
現在都有第四台,還需要遙控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sunview的很像,試試!!

謝謝.sunview有兩種都試了.沒有反應
sf-3710.yc-4216兩個不同機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現在都有第四台,還需要遙控器嗎

人客的要求要配.

网友F:
萬用遙控器掃不到
會不會是遙控接收器出問題
先換一顆遙控接收器  在掃看看

网友G:
遇到這種雜牌~
我都就是換V59公板~

网友H:
這塊白牌主板有用在 伊瑪牌 imarfiex  可以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萬用遙控器掃不到
會不會是遙控接收器出問題
先換一顆遙控接收器  在掃看看 ...

感謝您的提供,先換接收器再掃

楼主:
引用 网友G:
遇到這種雜牌~
我都就是換V59公板~

只是他的其他功能都正常,換公板客人可能不會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塊白牌主板有用在 伊瑪牌 imarfiex  可以試試

好的謝謝您,再用伊瑪的試試看,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