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OCXO石英震盪器試作

楼主(2016-10-24):
1.本次應客戶要求需要製作一個高穩定性,但價格卻又不能過高10MHz震盪器(需求頻率0.01ppm變動量),因這部分在校就學時,就極少有涉獵過,這時只好憑多年的經驗,在常常上淘寶網亂買東西的經驗下,心中已有了高CP值得元件產生,那就非屬二手的OCXO莫屬.在研究了4到5種型號後,最後選定了遊ISOTEMP公司的產品型號為OCXO143-141,期內部為恆溫槽溫控石英震盪器(Oven Controlled Crystal Oscillator )對溫度變化量具極高免疫力,其頻率穩定度已達20ppb(=0.02ppm),且其因具有VCO功能,可對輸出頻率作1ppm的微調(只可惜所購入的樣品並無此功能,不知是故障了,還是需選購?)
2.當然為了驗證此0.02ppb的微變動量,就非得選用更高階的寄頻器不可,可惜手中設備只有HP5315A,且其內部謹選用了TCXO的頻率基準,相對規格是差了些.但只好勉強先上陣作測試了,還好最後一位顯示幾乎不動,算是撿到寶了.
3.接下來把實作的圖片PO上來,有興趣的朋友,歡迎一起來試做.
3.1 外觀

3.2 實作

3.3 裝外殼

3.4 頻率穩定度測試

3.5 OCXO外殼溫度(約54度)

网友:
要玩 0.01ppm 的頻率基準要先準備銣原子鐘振盪器或 GPS 馴服的 OCXO,計頻計也要有顯示 10 位數以上,再以這基準頻率來餵給計頻計的外部參考頻率輸入,這時才能來觀察被測物。

二手的 OCXO 多半已經使用一段長時間頻率精準度與穩定度都超過原標示規格沒辦法拿來做基準了,而且現在新品也不會很貴。
感謝電子產品淘汰的速度夠快,銣原子鐘或 GPS 馴服振盪器這些原本用在行動電話基站的設備都能便宜的在滔寶買到。
銣原子鐘能提供短時間內的頻率基準,長時間的穩定度就要靠 GPS 馴服振盪器,最好兩者都要有。
至少現在要獲得高精確度與高穩定度的頻率基準比電壓基準要簡單,校正頻率的過程也比較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