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一下版上的水電高手

楼主(2016-10-24):
請問一下 由於小弟實在是不知道到底該發在居家生活 還是家電維修
但是內容跟洗衣機有關 所以思來想去 還是發在家電維修

但是其實跟家電維修又沒有什麼關係

事情是這樣的
小弟幫公司在桃園的廠房駐場人員 就是公司要提供住宿方面的生活
其中一個部分就是洗衣機
目前公司廠房外面有水龍頭的地方似乎沒有排水管
水龍頭如下圖
水龍頭有點低

目前在附近只找到兩個封起來的水管 如下圖所示

另外還有一個這層樓的排水孔

小弟想請問一下 水龍頭的高度可否安裝洗衣機呢?
另外封起來的水管 能用嗎? 有辦法排水嗎?
小弟上網查好像需要所謂的燒管? 那會很貴嗎?
或者是說桃園有沒有推薦的水電行可以供查看地形呢?
另外小弟如果發錯地方懇請版大幫忙移動

以上 感恩各位高手指點

网友A:
這篇應該屬於:居家生活

封起來的水管 能用嗎?
大的那個應該就是洗衣機的排水管了,
我家剛交屋時就是這樣封起來,
鋸開就能用了...
水龍頭可拆掉外再追加三通管,
一邊接水龍頭,
一邊水龍頭再接洗衣機進水管,
嫌進水管太低可往上接管,
如果不會施工,
可請外面水電行施工,
依你考慮告訴水電行...
這配管是小工程而已,
不用想得太困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篇應該屬於:居家生活

封起來的水管 能用嗎?

sandy大
請問一下 請水電行來鋸開要多少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sandy大
請問一下 請水電行來鋸開要多少錢呢?

這我不清楚,
整組給人家估比較快,
反正公司出錢,
你可以找附近的水電工程,
多找幾家學經驗...

网友:
請水電的來估吧!!

洗衣機要插電!!要進水!!要排水!!

一般房子在設計時,都有考慮到洗衣機的位置了!!
如果你洗衣機擺設的位置,不在位置上,要動的就是上述三點了!!

插座可以多安幾個!!可再插烘衣機~~

网友:
這些問題在版上問應該得不到確定答案,公司房子整修應該有包商吧?如有水電圖會比較容易。

這幾個問題其實很簡單,一般水電行都能處理,沒圖面只能用試的,萬一試錯造成損失就麻煩了,如常識判斷地上封住的是排水口,灌水下去測試不會滿起來就可以用,萬一不是排水口.......水灌下去可能會造成其他部分損害。

网友:
居家生活
有加壓馬達或不是頂樓的話(怕壓力不夠)基本上水龍頭不用改 . 可以用
(找條水管拉高.開水就知道能不能用了)
兩個封起來的水管直接轉一下拔起來就好 . 一般不會黏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sandy大
請問一下 請水電行來鋸開要多少錢呢?

PVC管鋸開應該不用花錢請人來鋸吧,五金行小條的鋸子才幾塊錢而已

水龍頭也不用改,水龍頭比洗衣機低並不會影響注水

還要有電源,照片中沒看到插座 ?

网友B:
洗衣機進水都是用軟管,水龍頭太低也沒差
我家的水龍頭高度也只到洗衣機一半的地方

不過排水跟電源這個比較傷腦筋

頂樓直立管封住的地方有的不是排水口
似乎是平衡壓力? 或是讓牆內水管能順利排水的管子
不曉得能不能直接用來排水就是了

网友:
廠房誰建造的?公司應該有水電管線配置圖可參考,封起來的要確認後才能使用。

電源則必須按照使用需求來配置~

本事有一定水準的水電工都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洗衣機進水都是用軟管,水龍頭太低也沒差
我家的水龍頭高度也只到洗衣機一半的地方

頂樓直立管封住的地方,若是在柱位的話
不是排水口,是透氣管...
最好是用有防蟲網蓋住..或是用2個90度彎頭下彎..
它是連接家用排水及雨排,這樣比較順暢..

网友:
所以,樓主圖中的大、小水管的作用仍然不明?

楼主:
感謝各位高手的指點 我決定請水電來估估看了 謝謝

网友:
如果不會,請水電來估一估,比較妥當

网友:
高度不夠可以用引接管路,或者水龍頭可以改位置

网友:
若有建廠時的配管圖(衛生或排水),可以先看一看,那些管路是那裡用的。
但不一定會準,你也可以先量一下第2張圖(2支管,1大1小),大的直徑約多大(若90~100mm),比較像是糞管。
若附近有排水孔,有電源,有給水,就可以設洗衣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