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DELL Inspiron 15 7537 如何檢測 電池還是主機板 故障?

楼主(2016-10-24):
看起來應該是進水
不知道各位大大有什麼看法

電池未移除時 接上電源供器會自動開機 安培=0.7XXXA(一直逐步減少)
移除電池後 接上電源供應器 可正常啟動並進入系統

水痕

网友A:
你要的資料應該在44頁
充電管理IC BQ24715(BQ24717) 跟保護隔離電路 還有電池本身故障
BT+ 在圖紙43頁 正常應該17.多-PU4403-BQ24715-11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資料應該在44頁
充電管理IC BQ24715(BQ24717) 跟保護隔離電路 還有電池本身故障
BT+ 在圖紙43頁 正 ...

喔喔 好的!! 感謝獅子魚大大!! 換上之後再回報情況

補充內容 (2016-10-26 05:05 PM):
因為客人急需使用筆電所以就先讓他帶回去了 等假日會再拿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資料應該在44頁
充電管理IC BQ24715(BQ24717) 跟保護隔離電路 還有電池本身故障
BT+ 在圖紙43頁 正 ...

BQ24715 換上之後 啟動電源 量測 11腳為5V
單獨裝上電池可開機
接上電源也不會斷電
關機插上電源(即待機狀態)充電燈會亮 但只跑0.001A (充電速度超慢)

很抱歉....沒能附上圖片
(手機摔了一下 相機功能沒了....拆開看一切都正常 可能鏡頭被我震壞了...連聽筒都沒聲音了 接電話只能用擴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BQ24715 換上之後 啟動電源 量測 11腳為5V
單獨裝上電池可開機
接上電源也不會斷電

你是用原廠變壓器還是恆流源
DELL的有專用晶片接頭
測量RN4301
測量PU4403
數據多少再回報上來

楼主:
苦主似乎覺得接上電能用就好了.....
至今未將機器帶回=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原廠變壓器還是恆流源
DELL的有專用晶片接頭
測量RN4301

DELL專用頭有準備到
用的是恆流電源
但是客人好像打算ˋ就那樣使用不拿回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