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光世代可以做WIFI分享器嗎??

楼主(2016-10-25):
我的WIFI分享器老是會斷線,
要拔掉電源休息一下再重插,
溫度很高加了散熱片也沒有效!

wifi分享器1

wifi分享器1

wifi分享器2

wifi分享器2

wifi分享器3

wifi分享器3

這個淡水收到的小烏龜光世代可以做WIFI分享器嗎??

网友A:
一、二圖那個可以加風扇幫助散熱.

為甚麼有個人臉模樣 ?
害得寶寶有點恐懼.

网友:
這台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二圖那個可以加風扇幫助散熱.

為甚麼有個人臉模樣 ?

不用怕!
那隻是寶可夢!

這台要怎麼用呢??

网友:
1.確定不想花點小錢買台新的AP ?

2.PCI的AP,請先針對電容及變壓器處理

3.你那台Hinet光世代小烏龜,我認為沒法單獨當AP使用
   這牽扯的設定及使用問題有點複雜

网友B:
874 还是880 ? 如果用CHT的拨号就可以自己打开 WIFI. 性能不错, 但是去除盖子长期裸奔才合适, 超过4年的使用经验, 说明OK

网友:
現在入門的802.11N AP很便宜,500有找,800內可以買到很不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874 还是880 ? 如果用CHT的拨号就可以自己打开 WIFI. 性能不错, 但是去除盖子长期裸奔才合适, 超过4年的使 ...

是874,要怎麼設定才好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874,要怎麼設定才好呢??

你现在用的中华电信是哪颗, 上网速度的月费是哪种, 地点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874,要怎麼設定才好呢??

問題沒你想的這麼單純 !

現在如果你是辦理使用Hinet光世代,那麼你的小烏龜本身就會有含wifi AP功能,工程師安裝的時候就會啟用

如果你家中是使用 Hinet ADSL的那麼你只能買wifi AP來使用 (ADSl 跟光世代~兩者本質上不同,不能互用)

另外Hinet的客服基本上算有點程度,若你有問題請直接打給客服,基本上一些設定問題客服多有能力回覆指導你如何進入小烏龜裡面做設定

(但是前提是,你是Hinet用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用的中华电信是哪颗, 上网速度的月费是哪种, 地点在哪里

中华电信是880, 上网速度的月费是100M,每月1000元
地点在高雄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問題沒你想的這麼單純 !

現在如果你是辦理使用Hinet光世代,那麼你的小烏龜本身就會有含wifi AP功能,工 ...

Hinet光世代880的小烏龜含wifi AP功能,裝在三樓,
一樓用上面圖片那個散熱不良的,
想要用874改裝,可以嗎??

楼主:
這些都是在淡水收到的

DIR 612

DIR 612-1

DIR 612-1

DIR 612-2

DIR 612-2

DIR 612-3

DIR 612-3

DIR 612-4

DIR 612-4

La Fonera FON2100E

La Fonera FON2100E-1

La Fonera FON2100E-1

La Fonera FON2100E-2

La Fonera FON2100E-2

La Fonera FON2100E-3

La Fonera FON2100E-3

La Fonera FON2100E-4

La Fonera FON2100E-4

La Fonera FON2100E-5

La Fonera FON2100E-5

La Fonera FON2100E-6

La Fonera FON2100E-6

La Fonera FON2100E-7

La Fonera FON2100E-7

La Fonera FON2100E-8

La Fonera FON2100E-8

La Fonera FON2100E-9

La Fonera FON2100E-9

La Fonera FON2100E-10

La Fonera FON2100E-10

Netis WF2409

Netis WF2409-1

Netis WF2409-1

Netis WF2409-2

Netis WF2409-2

Netis WF2409-3

Netis WF2409-3

Netis WF2409-4

Netis WF2409-4

三機合體

三機合體

三機合體

哪一台比較好呢??
如果三台都裝,要怎麼裝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华电信是880, 上网速度的月费是100M,每月1000元
地点在高雄市

已经在用880, 其实效能比874和870HA好很多了. 这台874可以杀肉了,只有一个WAN PORT用不到100M
直接进去880开WIFI就好了

http://wp.me/ph3BR-V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在用880, 其实效能比874和870HA好很多了. 这台874可以杀肉了,只有一个WAN PORT用不到100M
直接进去88 ...

880裝在三樓, 一樓用PCI BLW 54SG,
PCI BLW 54SG可以改用874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880裝在三樓, 一樓用PCI BLW 54SG,
PCI BLW 54SG可以改用874嗎??

忘记了874有没有 BRIGDE 的功能, 你看看可不可以 DHCP 可以拿到880分配的LOCAL IP, 有的话或许可以设成纯粹 AP来用, 没有的话就可以扔了. 以前问过ZYXEL, 就算明知道 FIRMWARE 有BUG, 这些ROUTER除了CHT, 其他人是拿不到源码或者无法更新FIRMWARE的, 所以想改都不容易, 如果有认识BCM的开发人员, 或许有开发工具和DATASHEET就别论. 最后CHT把它换成 DLINK的, VPN的问题才解决.

还有一个方法, 试试看用 874 透过 880 DIAL UP, 单独得到用另外一个浮动IP, 或许可以当作 A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记了874有没有 BRIGDE 的功能, 你看看可不可以 DHCP 可以拿到880分配的LOCAL IP, 有的话或许可以设成纯 ...

對這些網路的東西老是搞不清楚!!

网友D:
我家前陣子也是鬧脾氣,
只要一個晚上沒關,
隔天就沒訊號,
後來我就在底部放大同蒸架,
就沒這問題了...
可能分享器要蒸熟,
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這些網路的東西老是搞不清楚!!

你会用PC 连网线到 880, 然后在PC上拨接上网吗? 那就是 DIAL UP, 你的PC会拿到一个浮动IP. 打电话给CHT, 他们客服也会教你.

把 PC 换成 874, 再设好WIFI/拨接, 874自己拨接上网, 就那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些都是在淡水收到的

DIR 612

大大

兩或三天線先重置試用,上網站查設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怕!
那隻是寶可夢!

勿將問題複雜化,
通電後, 按 reset 掣約半分鐘還原預值,
再插齊所有線開電腦慢慢測試,
在妳來說, 測試這些物品應是非難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记了874有没有 BRIGDE 的功能, 你看看可不可以 DHCP 可以拿到880分配的LOCAL IP, 有的话或许可以设成纯 ...

1.P874和P880在WAN側都支援BRIDGE模式.
2.換成DLINK....其實是整個系統都換了 (個人所知ZYXEL和D-LINK系統無法相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家前陣子也是鬧脾氣,
只要一個晚上沒關,
隔天就沒訊號,

其實在這些設備旁邊加個電扇吹, 就能永保安康了, 再來才考慮設備自身的設計缺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其實在這些設備旁邊加個電扇吹, 就能永保安康了, 再來才考慮設備自身的設計缺陷. ...

老師 可以請教一下嗎?
以前沒有這種情形,
是否有零件老化的關係,
因為拆開內部無零件故障的現象,
電容也是固態電容,
也很乾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師 可以請教一下嗎?
以前沒有這種情形,
是否有零件老化的關係,

撐高就沒事, 那其實和散熱不良也有關, 懷疑有元件劣化(如晶片脫焊).....

网友:
嗯....個人其實並不建議拿cht烏龜當成WIFI AP來用.

网友:
好多台喔

网友F:
沒半台可刷DD-WRT的說    (我來亂的)

网友:
拿cht小烏龜當成WIFI AP用 我覺得很好
訊號還不錯

网友(2016-12-12):
引用 网友F:
沒半台可刷DD-WRT的說    (我來亂的)

Netis WF2409  可以刷 DD-WRT 跟 Tomato.
不過 VLAN 要自己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