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週邊] 請問..硬碟會不會腦震盪受損????

楼主(2016-10-25):
原由...電腦主機經由貨運運送..
因原物主(呆呆女)未將主機固定好..只是將主機與其他周邊放置於紙箱(包含螢幕)..
收到貨拆箱發現主機前面板有折斷螺絲角座..家中還有電腦可用..就沒管他了..繼續停放角落..
日前拿出來整理..我發現主機前面板6顆螺絲座都斷裂..
CASE下方也有撞擊凹陷...兩片側板變形突出..裡面沒事...
經吸塵整理後..主機處於無法正常開機到桌面..
有點像接觸不良之開機..開開關關..
有檢查POWER..沒事..換其他正常POWER還是出現相同動作..
心想..應該是硬碟受損了..不知道這種情況用修復軟體能否修復..
而且原物主硬碟內有資料要取出..修復就BYE  BYE了..
要如何解呢...請賜教..謝謝.....

補充內容 (2016-10-26 12:34 PM):
13樓有圖.......case有把它矯正..不然更慘........

補充內容 (2016-10-31 05:42 PM):
10/31最新消息...找到原因了...............

网友A:
我知道開機中,
硬碟不能移動,
但沒電源下,
有可能受到強大撞擊,
造成讀寫頭錯位,
無法讀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開機中,
硬碟不能移動,
但沒電源下,

如果是物理性創傷.....用軟體修復可能無用..是嗎???

网友B:
沒圖沒答案,卜掛找神明

网友C:
通常運送後造成接點不良比較多。
把RAM和顯示卡拔起來重插看看,如果有氧化的話順便清潔一下。
没有過電的情況下硬碟受損的機率不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物理性創傷.....用軟體修復可能無用..是嗎???

試試拿硬碟出來插到其它電腦, 看看能否正常讀和寫,
若是物理性創傷, 要看傷的深淺度而定, 有些重傷, 一通電立即壽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圖沒答案,卜掛找神明

明天找時間拍照...
恐怖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運送後造成接點不良比較多。
把RAM和顯示卡拔起來重插看看,如果有氧化的話順便清潔一下。
没有過電的 ...

其他部份有撿視...應該沒問題...明天看撞擊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試試拿硬碟出來插到其它電腦, 看看能否正常讀和寫,
若是物理性創傷, 要看傷的深淺度而定, 有些重傷, 一通 ...

關機狀態下..讀寫頭會在開機程序區...就怕大力腦震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關機狀態下..讀寫頭會在開機程序區...就怕大力腦震盪了......

關機狀態下,讀寫頭應該在PARK區。
所以應該没事的。
不過既然機殼壞了,有可能主機板或其他地方有破損。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先將所有東西解下。
只裝主機板+RAM+POWER+使用內顯,然後不接硬碟用XPE開機。
先這樣看可不可以開機,如果可以開機再跑一下BURNINTEST一兩個小時試試。
這個步驟作完,應該會比較清楚問題是出在哪裡了。

网友E:
插個花:

是不是找"新竹物流"運送的呢?

另外HDD如果是物理性損壞,無法以軟體修復

网友F:
只是要HDD硬碟資料,接外接盒或另一台電腦裏,就好了....

网友G:
由照片看來應該是建達代理的SEAGATE硬碟,上電後是否有異音呢?
如果有,那表示磁頭、碟片有傷到了,"修復軟體"完成沒用。
如果沒有異音,就接到別台PC試試了。

网友H:
老電腦了
硬碟拆到其他電腦把資料烤出來到新硬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個花:

是不是找"新竹物流"運送的呢?

貨物運送都會疊疊樂...........
所以..妥善做好包裝才是對的.....
偏偏有半數女性以為簡易包裝到ˋ拆箱都會是一樣的...是迷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是要HDD硬碟資料,接外接盒或另一台電腦裏,就好了....

如果受損就沒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由照片看來應該是建達代理的SEAGATE硬碟,上電後是否有異音呢?
如果有,那表示磁頭、碟片有傷到了,"修復軟 ...

沒有異音......但是就會像電力不夠一般..停停走走.....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電腦了
硬碟拆到其他電腦把資料烤出來到新硬碟

的確是老電腦...還跑WIN10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沒有異音......但是就會像電力不夠一般..停停走走.....

你這點要早說. 這種這麼明顯的問題!!!

硬碟已回天乏術再見了,你PC因該也是抓不到硬碟,且HDD會hold住PC開機畫面

若要救資料~你個人是無能為力的~ 要花一筆不小的費用找專門的硬碟救援維修商處理
但是通常一般聽到報價,多是選擇不修!!!

這類硬體問題,不可能有任何軟體可以復原.

网友I:
如果在通電的情況下,會腦震盪受損,比如說摔到

网友J:
我有修過 2.5吋的 行動硬碟~運轉中摔地後~~就無法讀取也不會運轉

最後經過朋友同意~~直接把硬碟拆開~~讀寫頭位移~卡住了~

用點力把讀寫頭給推回~~PARK區~~~上蓋~~硬碟就可以讀取了~

馬上開始把能備份的資料都 COPY 出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沒有異音......但是就會像電力不夠一般..停停走走.....

死馬當活馬醫,
硬碟從機箱拆出來,
右手拿硬碟屁股, 硬碟前面稍微用點力撞左手掌,
看運氣磁頭能否歸位, 這是最後一招,
若不成要找資料救援公司, 所費不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這點要早說. 這種這麼明顯的問題!!!

照這麼說..歹幾大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在通電的情況下,會腦震盪受損,比如說摔到

貨運運輸中...沒有通電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有修過 2.5吋的 行動硬碟~運轉中摔地後~~就無法讀取也不會運轉

最後經過朋友同意~~直接把硬碟拆開~~讀寫 ...

拆了...應該也不能再用了..沒了氮氣充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死馬當活馬醫,
硬碟從機箱拆出來,
右手拿硬碟屁股, 硬碟前面稍微用點力撞左手掌,

是不知用幾分力....仿效賭神發功......

网友G:
如果資料重要的話,不要再做任何處理了,送專業救援。

還有硬碟填充氮氣是近期的硬碟才有,老碟是沒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了...應該也不能再用了..沒了氮氣充填......

當然是~~~~以後不會拿來用~

不過也讓我搶救了 80% 的重要資料~

這顆還是今年才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資料重要的話,不要再做任何處理了,送專業救援。

還有硬碟填充氮氣是近期的硬碟才有,老碟是沒有的。 ...

但要在無塵狀態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知用幾分力....仿效賭神發功......

看您 #26 回覆說巳拆開了硬碟,
這巳可判斷沒救了, 硬碟是要在無塵室解體才有機會救回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您 #26 回覆說巳拆開了硬碟,
這巳可判斷沒救了, 硬碟是要在無塵室解體才有機會救回資料.

還沒拆啦......
我的時間大概只有星期日..才會有閒暇摸這摸那...到時再報告....

网友K:
硬碟側立試看看能不能運作,儘量先不要當開機碟,搞不好開機系統受損才反覆重開!已

楼主:
引用 网友K:
硬碟側立試看看能不能運作,儘量先不要當開機碟!

站立姿勢或躺平姿勢都有試過...
有時..姿勢擺放對其他有問題的電腦可行...

网友A:
會不會原主人用時,
硬碟早已故障...
雖然外殼有損傷,
但不至傷到硬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原主人用時,
硬碟早已故障...
雖然外殼有損傷,

原物主是學生..外宿..畢業後電腦包裝寄件回家..
回家拆箱發現..但家裡有電腦..此台就暫時擱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物主是學生..外宿..畢業後電腦包裝寄件回家..
回家拆箱發現..但家裡有電腦..此台就暫時擱置.. ...

原來呆呆女是前世情人阿~
老爸怎麼沒開車去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呆呆女是前世情人阿~
老爸怎麼沒開車去載..

我是她舅舅啦........

楼主:
首先..感謝各位對此問題提出的各項建議..使我在處理這件事上有了叁考的方向..
在星期日東摸西索下..得到了問題出現點..就是POWER SWITCH那條連接前面板與主機板的線..
可能是強力撞擊下線斷了..導致供電不穩定..還好手邊有一台是相同CASE的機殼..
所以..吳鳳接鬼.......吳鳳接鬼.......吳鳳接鬼............
事情就這樣圓滿解決了..感謝大家指教........

网友:
難怪哪種疼愛差很多...

還是恭喜找到問題點,
因為我看外殼傷得還好,
且有固定在支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