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冷武者 SL-8360BTX(2.2V-AF) 無+5VSB 完修

楼主(2016-10-25):
這顆POWER 是被殺肉後.我撿來練功的
外觀

插座和開關被殺走了,但是好解決,先開殼看看

大電容爆了,壓敏電阻也爆了,用另一路的電容找到相同的壓敏電阻編號

(爬文有爬到痞友有問過這個編號)

保險絲也燒了

換一下電容和保險絲和拔除壓敏電阻,勇敢上電~~
又燒保險絲,再檢查~
爬文說橋式整流也掛的機會很高(猜測這台是誤插220v 的)
拆下橋整量一量感覺是好的,又拆晶體量一量也沒短路

再上電還是燒保險絲......
休息一天看看論壇資料,東摸西摸的再試,還是燒保險絲......
結果把AC進來的綠色NTC 的熱縮膜拿掉想看看編號,又量低壓端也沒短路,總覺得是高壓端問題
再上電還是燒保險絲......

但是因為綠色NTC 的熱縮膜拿掉看到有閃光,就覺得它怪怪的,因為覺得壓敏電阻和NTC都有小阻值
量出來也是有小阻值(3~8歐),乾脆直接短路NTC ,上電..........沒燒~~~~~ +5VSB 出來~~
短路綠線可以啟動 5V & 12V 都出來了,關機再開也OK就上機,可開機,算是完修(缺的壓敏電阻和NTC日後再補)

這次壞的零件

网友:
>> 另一路的電容找到相同的壓敏電阻
要換新時   兩個 一起更換

网友:
經驗豐富,感謝分享

网友A:
請教NTC的功用是什麼?

网友:
高手!佩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教NTC的功用是什麼?

NTC 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負溫度係數的熱敏電阻 串聯使用

常溫高阻抗 當市電110v 流經電阻分壓之後會發熱隨即阻值下降

做暫態保護用

另外文中提及的壓敏電阻 我查了一下是VDR(Voltage Dependent Resistor)

我心想這顆應該是MOV(Metal Oxide Varistor) 並聯在交流輸入端

研究了一下 VDR 是統稱"變阻器" MOV則是VDR的一種

平常時是高阻抗 當有湧浪電流或突波電壓出現時他就會瞬間短路以保護後級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NTC 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負溫度係數的熱敏電阻 串聯使用

常溫高阻抗 當市電110v 流經電阻 ...

感謝您的解釋,又多了解一些維修的知識,真夠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