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DE-960TR指針式電表電路圖

楼主(2016-10-25):
這幾天將DE-960TR電路畫出來,請大家參考:

左邊放大

右邊放大

PDF圖檔

PS:滑鼠點圖片滑動滾輪可放大縮小。

网友A:
一直有个疑问, 为甚麽没有自动换挡的指针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有个疑问, 为甚麽没有自动换挡的指针表.

[自動] 免不了要有邏輯判斷電路  至少也要搞個OP比較器 判斷比較
[換檔] RELAY 耗電 改用其他切換電路 干涉精準度
然後...
一切都是成本在說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動] 免不了要有邏輯判斷電路  至少也要搞個OP比較器 判斷比較
[換檔] RELAY 耗電 改用其他切換電路 干 ...

S大今天有空来指点呀.
超市是不是说有下架怀疑爱滋滴血的罐头呀, 有段新闻在微信说的真的一样.
其实是想, 既然dmm有了自动, 指针表套一下应该也不难实现的呀
至于钱, 看来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有个疑问, 为甚麽没有自动换挡的指针表.

全部都是由無源被動零件組成是指針錶的特色,電路結構簡單成本低容易維修可靠度也很好,自動換檔當然做得到,只是已失去指針錶的特色,要自動換檔、測量值準確就要選數字錶。

話說像SANWA YX-360TRF我已經不太能接受,因為裡面有兩顆電晶體負責某些檔位的放大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大今天有空来指点呀.
超市是不是说有下架怀疑爱滋滴血的罐头呀, 有段新闻在微信说的真的一样.
其实是想, ...

OP A 低壓工作  還得兼顧 一定的範圍精確度    這顆不便宜
而且別忘了 三用指針現世初衷  '行動電表'    不許耗電

這東西 比的是  出現市面時間點    若是早於數字電表10年
電路圖一定是 商業機密

怎樣都覺得  都像是手工改裝引擎加諸於腳踏車   幹掉了良伴50/VESPA   但還是賣輸給兜風50

我倒是覺得  搞個 簡單的介面 能將基本數位電表
升級連線PC  能長時連續紀錄資料   比較有用/前途
我以前就搞了  8255 讀取 7106/7107  轉給PC

這樣數位電表升級連線PC  技術上一點不難
不如你跳這坑吧

网友:
類比指針錶是最直接最簡單的錶這就是其優點,如再加上自動換檔那又多了換檔延遲時間不會變的比較好用。

就連這種高輸入阻抗交流電壓表也沒人做自動換檔的,應該就是沒這個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OP A 低壓工作  還得兼顧 一定的範圍精確度    這顆不便宜
而且別忘了 三用指針現世初衷  '行動電表'    ...

S大, 这种传电脑的DMM就折合台币1300左右, 其实没有十分必要的用途自制不划算
除非是特殊目标, 例如人家的产线要一些数量多又特别的辅助工具, 大厂就买名厂的仪器有GPIB, 中小型企业确实买起也买不到的.
以前抄过一种, 很方便, 不过PC端一定要自己写软体, 必须完全客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