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tek掃描器scanmaker V636的power故障

楼主(2016-10-25):
這掃描器通電後,指示燈不亮,全機靜悄悄完全沒動靜,打開機子卻發現power居然被活活鎖死,除電路板固定螺絲可拆,power的AC socket是直接焊接在電路板,socket嵌入機殼內固定,機殼的長及寬的側邊居然是用電銲welding銲死處理,因此卡在機殼的socket,連帶power整個無法卸下來維修.可見當初製造就不讓你拆! 前所未有的兩光設計.
由於無法測試電路板底部,只能測試零件面,它的PWM ic是3842,AC整流後大電容可測到161V直流電壓,3842的第8腳測不到+5V,顯然power並沒有switching,第7腳啟動電壓電表可測到約15V,手上沒有示波器無法勾出該電壓,不知道進一步故障原因...

网友:
把旁邊鋸掉吧!!
或者磨掉~~.....
要拿出只能破壞了!

网友:
AC socket 不是上螺絲麼 ?
卸下螺絲應該可以卸下電路板.

网友:
將電源插座外邊突出的部分削平,螺絲拆掉後就可以拿出來了。

网友:
圈起來的地方應該是用插榫方式卡接 . 先把十字溝稍微夾與框平
力量要稍微控制一下過頭怕斷 . 在拿一字起子插住縫稍微旋轉施力
應該就可以取出插座

楼主:
現在已把AC socket拆下,可卸下power,電表量測0.68歐姆1/2w電阻已斷路無阻值,它是MOSFET的S腳之下的電流sensor電阻,MOSFET拆下來電表量是良品,其D腳對S腳通道不導通,G腳加正電壓觸發,再次量D腳對S腳則導通低阻抗,表示ˋMOSFET並沒燒毀.而0.68歐姆電阻外觀看到細微燒過痕跡,顯然斷路,原因應該是耐瓦特數太小所致.等外出買回再試.

0.68歐姆

0.68歐姆

楼主:
power修好了

网友A:
原因是什麼? 只換了那支精密電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是什麼? 只換了那支精密電阻嗎?

就只是電阻,無法承載電流.換了2w電阻,燒機測試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只是電阻,無法承載電流.換了2w電阻,燒機測試正常了

我覺得應該換回原來規格比較好 . 起碼這次的故障看來停損點控制在"保險絲電阻"上

萬一下次一樣條件 .而該壞的不壞 . 往後承擔 . 到時修起來可能就沒那麼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