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不凡 GS110D 恆溫烙鐵發掛點~求救

楼主(2016-10-25):
維修到一半跑出去~忘了關!!現在無畫面~加熱頭也不熱
拆開後發現可疑電容~~16V 220UF爆
焊點也不良
換上新的電容也是不行...............建議各位購買的趕快拆下來換。
天啊.....超出小弟能力,請各位大大協助
目前懷疑LCD跟二極體中間那個
這不知道是電晶體,還是MOS或二極體
電路板上面標IC
IC上標105或I05
三點由上而下
1.12.5V在電容正腳
2跟3電路板相通??(拆下此IC 2 3腳不管哪個方向都是都是量測到110二極體)
請教各位,小弟我要如何查下去

PS有看過可愛大的文章,有確認121的電阻。121並聯,量測60歐姆

補充內容 (2016-10-26 09:36 PM):
PS:
在電容下方有一個LM358ˋ是OP放大器
另一個12c5204a這好像是單晶片??查不太到,如果是掛了!!這應該沒救了

補充內容 (2016-10-26 09:55 PM):
LM358 第4腳跟8短路,要先拆下才知道目前短路是誰問題??看來需買一支焊槍來救(雙槍俠),請問LM358可用324或那些來代替呢?謝謝

网友A:
有個容抗降壓用的電容測量看看   再來是跑線路   看看給MCU跟LCD的電源

网友B:
這片電路板我有,可以借你比對,不過我看你焊功這樣比較擔心,弄不好會兩片一起弄壞。

网友C:
那兩顆開關先測測吧!

另一個問題你這支是220V AC 還是 110V AC的呢?

网友D:
會不會加熱芯燒壞了???

网友E:
電路板上面標IC,IC上標105或I05,都已經知道是電晶體了,怎麼會是二極體?
烙鐵頭不熱 ? 加熱芯損壞的機率比較高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個容抗降壓用的電容測量看看   再來是跑線路   看看給MCU跟LCD的電源

電容已更換~~不知道這兩個IC的電源腳??我再找看看這兩個IC資料

IC上標105或I05
不知道那顆電晶體還是MOS??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片電路板我有,可以借你比對,不過我看你焊功這樣比較擔心,弄不好會兩片一起弄壞。 ...

W大~
焊功??第一張跟第二張都是原廠,第二張是要告訴大家他的加工(焊),虛焊...

第三張是我換好電容了!!

不知道可以請學姊報價一下整張板子的價錢嗎?如果修不好,這是為一讓他可以復活方式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兩顆開關先測測吧!

另一個問題你這支是220V AC 還是 110V AC的呢?

U大
那兩個開關(是指按鈕嗎??)
量測兩個都是約800歐姆~~這算正常嗎??
還是??

這是110V

謝ˋ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會不會加熱芯燒壞了???

加熱心壞應該是LCD也會有畫面吧?我自己猜的
我也有去量~感溫部分50歐姆  ,加熱40歐姆--->這跟可愛大說的有點不同??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會不會加熱芯燒壞了???

加熱心壞應該是LCD也會有畫面吧?我自己猜的
我也有去量~感溫部分50歐姆  ,加熱40歐姆(這跟可愛大說的有點不同??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路板上面標IC,IC上標105或I05,都已經知道是電晶體了,怎麼會是二極體?
烙鐵頭不熱 ? 加熱芯損壞的機率比較 ...

抱歉~~小弟並無說清楚!!
目前LCD無顯示~感覺驅動這塊壞了,所以也沒有加熱??

電路板上面標IC,IC上標105或I05,這小弟不會查??
目前量測2跟3都有順向導通(12或13都不通),也不知道要判他是電晶體或是MOS或二極體?

謝謝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抱歉~~小弟並無說清楚!!
目前LCD無顯示~感覺驅動這塊壞了,所以也沒有加熱??

量測2跟3都有順向導通(12或13都不通),那這顆三極管電晶體應該是好的 ! 所有元件都量測一下吧 !
D字開頭的二極體都是單向導通才對 !(D5很可疑)

网友C:
引用 楼主:
U大
那兩個開關(是指按鈕嗎??)
量測兩個都是約800歐姆~~這算正常嗎??

按鈕如果你壓下時為800歐姆,那就是有問題

不過一般來說,這類產品多是壞~"加熱芯"~

网友F:
二極體可用電表量出好壞,但大部分為發熱元件損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W大~
焊功??第一張跟第二張都是原廠,第二張是要告訴大家他的加工(焊),虛焊...

焊功的問題是我誤會了,不好意思。
這家公司已經被我列為禁止往來戶,我有跟烏骨雞學姐說不再購買它們公司任何一件產品,除非是這支的發熱芯或烙鐵頭,這是對已經購買的會員提供耗材服務。

我把好的板子借你比對的話,不知道你有無把握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量測2跟3都有順向導通(12或13都不通),那這顆三極管電晶體應該是好的 ! 所有元件都量測一下吧 !
D字開頭的 ...

2跟3都有順向二極體是正常??
(這2跟3腳)1ˋ是電容的正,2是接地電容負,3是VCC接385的8PIN跟單晶片16PIN 還有LCD的第2腳

正常不是都單邊順向嗎?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鈕如果你壓下時為800歐姆,那就是有問題

我也是這樣想是加熱心~~但加熱心壞~開路~LCD會有畫!短路~那顆TRAIC或導通或是紅線兩端導通
今天把VCC的電容跟IC都解掉...目前發現單晶片GG
現在測量按鍵很正常0~5歐姆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極體可用電表量出好壞,但大部分為發熱元件損壞

2極體量測沒問題~並有量到12V
TRAIC沒有導通
感溫50~52歐姆
發熱30~20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功的問題是我誤會了,不好意思。
這家公司已經被我列為禁止往來戶,我有跟烏骨雞學姐說不再購買它們公 ...

W大~~
今天有了雙槍俠(一俠GS110掛掉),買了一來修
把VCC電源的電容都拆下,沒問題
LM358量測4跟8PIN也沒短路
目前那顆單晶片8跟16PIN短路~掛了!可能是電容爆~二極體後並無穩壓與吃掉波峰..

LCD也掛了~~

目前要更換單晶片跟LCD

另外那顆電晶體
電路板上面標IC
IC上標105或I05
我不清楚她怎樣量測?目前2~3雙邊都有順向二極體,我的經驗電晶體應該是單向順向二極體?
如他壞了~~我該換顆??可用9013或9012取代嗎?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2跟3都有順向二極體是正常??
(這2跟3腳)1ˋ是電容的正,2是接地電容負,3是VCC接385的8PIN跟單晶片16PIN  ...

我講的是你文中提到可疑LCD跟二極體中間那個 IC (三隻腳),二極體2隻腳的(D)應該都是單向通,反向不通才正常 !
三極管用電表紅黑棒有六種量測點,原則正常是2種會通,如果都是通通通或者都不通,那就是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