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apple ipad3 鎖ID 如何處理

楼主(2016-10-25):
apple ipad3 鎖ID 如何處理!!
重刷無效  我沒招了

网友:
沒記錯的話只能打電話給APPLE去解鎖了

我公司之前有一台也是綁定前同事的EMAIL,後來IT想盡辦法都無解

网友:
1. 請原使用者輸入正確帳號與密碼。
2. 依照官網的說明來做https://support.apple.com/zh-tw/HT204306
3. 找出購買證明再打客服電話來解鎖。
4. 找尋硬解的方法,需要更換許多晶片且成功率很低(新機型已經沒轍了)。

蘋果移動裝置二手行情很好跟失竊再復活率很低很低有關。

网友A:
淘寶有再賣遠端解鎖。不知有沒有人試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寶有再賣遠端解鎖。不知有沒有人試過?

聽說是打電話給原使用者用詐騙話術騙到使用者帳戶與密碼,這就完成遠端解鎖了。
蘋果的資料庫可是很多駭客非常感興趣的目標,如能成功偷到有用的資料可以出名又賺大錢。

封閉的系統就是比較安全,不然硬體規格又沒贏人家還能賣那麼貴。

楼主:
今天打給客服了  要原帳號的一些資料  或是用原帳號綁定的電話 打過去 在跟客服說IMEI碼跟回答一些個人問題就可以解鎖

网友:
意思就是說,以後都是要買新機嗎

网友:
賣的人要先解除id鎖,
才能使用..

网友:
https://www.icloud.com/activationlock/

購買2手蘋果產品前, 一定要到上面網站檢查該產品是否"乾淨".

iCloud Lock是鎖在APPLE的資料庫那端, 除非你有辦法更換整組IC, 被鎖的機器只能用來殺肉了...

楼主:
對方沒有回應
我懷疑我這台ipad也許很難處理  或是其實這台來源不明
我有在考慮要送回蘋果原廠

网友:
我也回送過iCloud locked手機回APPLE(我在加拿大,當地有APPLE STORE),不過要是沒有購買證明(第三方購買證明無效), 他們是不會處理的...

楼主:
哇...... 好絕望阿

网友B:
上淘X買顆幫寫序列號硬盤,更換後,拆掉R1205,重刷......這樣應該是最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淘X買顆幫寫序列號硬盤,更換後,拆掉R1205,重刷......這樣應該是最省的

不知大大是否有做此服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