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貝機 過熱 冒出白煙

楼主(2016-10-26):
這一台護貝機,已經五六歲有了
板上常見的問題,像是燈管不熱 斷線 倒是沒有出現

不過上禮拜裡面好像卡了一隻蟲,造成使用的時候一直冒出白煙
拆開之後,把加熱燈管上面的殘骸還有一些乾掉的液體,用小刀刮乾淨重新裝回
兩支燈管都會正常熱

但是不到5分鐘,又發現冒白煙了,這次發現是開關(紅色 與咖啡色線)的紅色線材接頭異常高溫
高溫到手一摸就會縮回去,而且上面的透明絕緣套也開始軟化冒煙
我有打電阻檔 量測開關是好的  紅色線材到電路板的電阻也很低 線材應該也是好的
看起來電路板元件也不複雜,不曉得有沒有修過護貝機的前輩  可以給一點方向意見呢?

整體全貌

整體全貌

電路板部分

電路板部分

開關電線高溫融化

開關電線高溫融化

网友A:
護貝機 沒廠牌? 沒型號?

网友B:
I大R大, 受不了的就冒煙熔化了 !
直接,接線短路冒白煙部份開關,就知道要換什麼了。

网友:
紅線透明保護套融化的那段,裡面的線材可能有多條斷掉,可先換線或剝皮剪線查看看 !

网友C:
第一張圖紅線斷了!
你自己焊接端子上去?
這部分先弄清楚吧,端子沒夾緊接觸不良也會發燙!

网友:
可能是線路有短路到造成電流過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護貝機 沒廠牌? 沒型號?

沒有耶  只有外面印了一個PERFECT 字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張圖紅線斷了!
你自己焊接端子上去?
這部分先弄清楚吧,端子沒夾緊接觸不良也會發燙! ...

嗯嗯 我沒有拍到特寫圖SORRY
紅線沒有斷,本來機子就有做端子+透明保護套,然後插在那個on/off的開關上
紅線是連接on/off開關  到 電路板上,感覺應該是供電給電路板

因為太熱了我就把它拔開,本來想說會不會電線老化,電阻變很大
但是量測紅線兩端,電阻正常。
目前朝向前幾樓說的,可能裡面線有斷掉,變太細無法承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I大R大, 受不了的就冒煙熔化了 !
直接,接線短路冒白煙部份開關,就知道要換什麼了。 ...

請問有可能是加熱燈管老舊  造成電阻變大
然後因此電線過熱燒起來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有可能是加熱燈管老舊  造成電阻變大
然後因此電線過熱燒起來嗎?

加熱燈管老舊...接觸不良不會造成負載電流變大。
但是如果是加熱燈管內, 螺旋狀鎳鉻電熱絲變形糾結, 使得R變小, 那電流就變大了。
您說有加熱五分鐘應可觀察出,螺旋狀鎳鉻電熱絲發熱時,螺旋是否有變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熱燈管老舊...接觸不良不會造成負載電流變大。
但是如果是加熱燈管內, 螺旋狀鎳鉻電熱絲變形糾結, 使 ...

後來把電線剝開後,發現只有斷2成,但是還是換上比較粗的線材
換上去之後,沒想到溫度還是蠻高的,應該有50 60度
而且手摸線材開關接點,電源還會斷斷續續的....終於找到真兇,就是開關在作祟
最後把開關全部都換了,溫度就恢復30 40度了。

沒想到高瓦數的電器,開關接觸不良,導致接觸面積小,溫度升高後傳到整條電線
最後導致電線開始融化冒煙~~~差點電線走火~~使用高瓦數真的要注意,人要在旁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