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 sonic ve175 開機後變油畫

楼主(2016-10-26):
自已用的螢幕,我用電表量電壓是正常的!爬了很多舊文看,應該是(自已的電視也是這樣換IC修好的) GENESIS  gmZAN3SL IC 有問題!可我找不到IC可買!不知版上先進大哥們,可否割愛一顆賣給我!還是另有替代IC可買?請不吝告知!謝謝先。

网友:
GAMMA IC 在面板上的電路板.不在AD板上.將面拆下來.LVDS接口上的鐵蓋也拆下來.拍招照上傳.應當就可以知道哪一個了

网友:
順著"圖四"下方那條LVDS線找下去.就可看到........

网友:
1.電源板有修過,是你自己更換的電容嗎?

2.我會先針對 AD板上的電解電容先check容質or直接更換

网友:
VGA線也要檢查

楼主:
對不起!謝謝各位的提點!我在拆的時候,電源線沒拆下!腳去絆到整個螢幕,掉到地上致使螢幕裂開無法修復了。真的謝謝各位幫忙!

网友:
哇!! 真是殘念阿

网友:
命運的抓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