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KTR維修 發電線組(漏機油)

楼主(2016-10-26):
線組這邊漏機油應該都是擋車的宿命

發電線圈組及曲軸感知器的螺絲卸下
先用化油器清潔劑局部把油清洗掉包括外蓋
止水膠布繞個5~8圈左右在上耐熱的墊片膠
組裝回去時必須等他乾才可以加機油
順便換油封
撬開油封
已經劣化了
經過一千多公里 裡面有其中兩次
2百公里惡操中途也沒休息
也沒漏過一滴油 唯一會漏油地方就呼吸管還會漏

网友A:
請問q大這2顆油封,KTR跟野狼通用嗎

還有電盤蓋裝回時要不要上墊片膠

小弟的23年老狼預估明年初鏈條壽命到,想順便換發電機,因為激磁線圈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q大這2顆油封,KTR跟野狼通用嗎

還有電盤蓋裝回時要不要上墊片膠

這兩顆油封我也不知道野狼是否通用,拆下來上面有規格
或者拿去給材料行或油封店家比對就可以了
外蓋裝回不用上墊片膠,倒是一定要換墊片
(題外話) 有時候拆卸時懶得把油擦乾淨
整個墊片都是油,下次拆的時候直接整塊下來
也不用刮墊片刮得要死要活